为什么压线帽不怕铜铝搭配发生电化学腐蚀?

楼主:
看简介图,我们都知道铜铝直接接触,在电工领域是大忌,电化学反应,铝很快就粉末化了。

为什么压线帽不怕铜铝搭配?

网友:
为什么压线帽不怕铜铝搭配?

网友:
这个只是机械压上,没有电流通过

网友:
问下,那种铜包铝的网线,老化的非常快,一年多就发黑发脆断裂,是不是就是因为铜+铝 产生啥化学反应啊?
那真要节约成本的话,是不是纯铝芯线反而要耐用一些呢?
这两年被铜包铝的劣质网线整怕了。

网友:
压线帽都带锡层或镍层的。

网友:
使用压线帽时是不是先把要接的线剥开,拧在一起?

网友:
来自百科:
金属的电化腐蚀,由于水分的存在会在其接触面周围产生电解液,从而由于电化学反应加速腐蚀。 当铜、铝导体直接连接时,这两种金属的接触面在空气中水分、二氧化碳和其他杂质的作用下极易形成电解液,从而形成的以铝为负极、铜为正极的原电池,使铝产生电化腐蚀。 铜和铝直接接触,在空气和水分的作用下,会发生电化学腐蚀,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空气中的水分和盐份含量高,很容易导致铝被腐蚀掉,形成腐蚀坑或穿孔,从而影响连接管性能。

铜铝连接还是建议用铜铝过渡接头

如果没有条件,建议给铜线镀一层焊锡

网友:
估计电流没有过铝片,直接从铜线走了

网友:
还有这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自百科:
金属的电化腐蚀,由于水分的存在会在其接触面周围产生电解液,从而由于电化学反应加速腐蚀。 当 ...

这个字多,我信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自百科:
金属的电化腐蚀,由于水分的存在会在其接触面周围产生电解液,从而由于电化学反应加速腐蚀。 当 ...

有7个精华的原创主,就是不一样,喜欢从原理去分析
我猜这种铜铝过渡接头,国家电网用得最多,因为变压器到电表箱用的铝线

网友:
存在电解液时才会出现电解腐蚀。

网友B:
这个帽子是不通过电流的。

网友C:
正常情况下铝环没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帽子是不通过电流的。

如图 CE-5 接线两根2.5平方导线
这两根导线除了自身一侧接触外,更多是被铝环压裹
铝环是它们导电的通道,怎么会没有电流!
不通过电流不合乎逻辑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铝环没有电流

如图 CE-5 接线两根2.5平方导线
这两根导线除了自身一侧接触外,更多是被铝环压裹
正常情况下,铝环是它们导电的通道,怎么会没有电流!
结论,不通过电流不合乎逻辑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图 CE-5 接线两根2.5平方导线
这两根导线除了自身一侧接触外,更多是被铝环压裹
正常情况下,铝环是它 ...

尼龙压线帽安装方法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龙压线帽安装方法了解一下

如果你是专家,你就给把安装方法能证明铝环不流过电流的原因给讲讲

否则,丢下语句尼龙压线帽安装方法了解一下,你就差说:徒弟们去学明白了再和你师傅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