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线芯又多又硬?是伪劣产品吗?

楼主:
给音箱接线时发觉线芯有200多根细丝,很不容易穿进接线柱中,

而线皮又很厚(约1毫米),芯线铜丝还没那么软,线皮印字还是拼音?

咋回事啊?是伪劣产品吗?

网友:
伪劣品能做到这个质量你已经赚了

网友:
前面可以压一个针型端子来解决,或线头淌焊锡处理,劣质线这么粗,厂家老板的头肯定被门夹了

网友:
高级 信号 输送线

网友:
现在很多厂家都是用铝丝替代以前的细铜丝!

网友:
是好线,鉴定完毕。

网友:
这东西还真是又粗又硬才是好东西。

网友:
只要是铜的就不差

网友:
人才啊,有空数数头发也不错。

网友:
现在能买到全铜的,你就是赚的了。

网友:
有些劣质的音箱线使用时间长了会变灰黑色,质量好的铜线一般不会这样的。

网友:
测一下线阻看看

网友:
可以压一个压线端子来解决,或线头搪锡处理,这个线从外观上看很不错啊,不可能是伪劣产品。

网友:
不容易拆锐角才是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