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次用力都能解决问题 小电驴断电太灵敏维修失败

楼主(2025-08-31):
一些与物理接触有关的问题   基本我们每次用力改变形状都能解决,屡试不爽。 但也有意想不到的时候。

我的小电驴当把手放在刹车把上,还没开始捏,往往会断电。

拆开看看,刹车把有点松动,控制断电的开关压的不够紧,又不容易拆开,只能更换。   本来打算放弃,后来突然发现刹车把往上拉的时候就会断电(刹车灯亮),往下压就不会了。

于是把刹车把拆下来,想着将其挡片扳弯一点即可轻易解决此问题。  刚开始试了一下发现掰不动,于是果断使出内力,一把就将其掰断了。  还真是没预料到这情况。

现在想想,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接触点钻个孔,拧个螺丝上去就行了。可惜啊。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铝合金铸造件,一般都是刚性的,不会变形,只会断

网友:
这种材质一看就不能掰。。。

网友:
用这种材料做把手就是为了计划性报废,别瞎折腾了,买新手把吧

网友A:
这个地方不受力,可以用小钻头钻两个小孔,插入钢丝加固然后粘住还可以用,本来是刹车把轴孔磨损,只要在折断部位粘上一个垫子增加厚度就行

网友:
铸铝,塑性差,宁折不弯的

网友:
断了换新,一次性解决

网友:
很奇怪这种材质摔不断,

网友:
用力, 是用命来玩。

网友B:
我觉得更好的办法是开关上增高,一坨哥俩好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更好的办法是开关上增高,一坨哥俩好的事情。

这地方用胶水有安全隐患吧

网友:
这地方不受力,AB胶侍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地方用胶水有安全隐患吧

他这个现在就是刹车开关太灵敏了,内部触点磨损导致行程变长了,所以只能从外面补偿,不让刹车信号那么容易触发。不知道你说的安全隐患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不受力,可以用小钻头钻两个小孔,插入钢丝加固然后粘住还可以用,本来是刹车把轴孔磨损,只要在折 ...

靠崩掉的那块顶住断电开关的啊。   周围也比较薄,还有刹车线,不然我就钻孔加个L型件。

网友:
用力不小啊,都干断了,还是小心一些吧

网友:
本来可以只换个断电开关,这下得连刹把一块换了,不过6楼的办法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你在这弄啥嘞?应该去轮子刹车那边去搞
不是应该去换刹车线的弹簧么?或者是紧一下刹车线,或者把那弹簧拆下来拉长再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