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当无法高空作业时 我考虑的是糊上一坨

楼主:
窗户边1.6米的悬空PVC水管,加水共约0.6KG的重量,按理应该问题不大。不过AI说直角弯头处会有扭力,长期有泄漏风险,还说根据联塑PVC管安装指南,水平管道支撑间距不应超过0.6米(但邻居的悬空都四五米了)。  考虑到用水时水管可能有振动,我还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我想到在直角处糊上一坨啥东西上去,将水管粘住。不太好实现,需要一大坨耐久有效的黏胶。

又经过大力思考,最终决定使用高技巧方法。在墙内钻个M8孔出去,使用电线进行捆绑。抽紧电线后,用水泥灌满孔洞,再剪断电线,整理墙面。

网友:
用长竹杆绑窗伸出撑住水管至你合适位置,然后用铸工胶或农机胶用长杆弄到水管上,糊多点,半天就干了。

网友:
如果非要钻孔的话,需要注意向外下斜,避免雨水引入。

网友:
玻璃胶轻松搞定

网友:
AI现在很多时候也是乱说
从墙内打孔是脑洞大开的办法了,但定位是个难题,可以一试。

网友:
这点长度啥也不用做,顺其自然就好

网友:
你这管子天天晒太阳,用不了几年就老化变脆变粉,外面至少要用铝箔胶带缠上才行

网友:
为啥用电线?

网友:
这种情况那个直弯确实存在扭力,但感觉这么细的水管问题不大,不放心的话可以用绳子系个钩子从上面放下来勾住。

网友:
借把吊顶神器,伸过去一炮搞定。

网友:
材料老化是个大问题!

网友:
突发奇想的方法,的确很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