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一個小冰箱假裝一個散熱小風扇!

楼主:
小冰箱想加一個小風扇給開關電源模塊但熱

一共只有四顆螺絲

拆開後,一個風扇和製冷制熱版塊(我沒拆)

右手邊白色輸出的是+12V直流電壓

裁剪出合適的電源線

準備好所有的配件

熱熔膠固定好

裝好後試機,一切正常!

但是我想改一下,為何我小風扇直接吹?也就是+12V的電源一直供電。假如我把小風扇的並聯到大風扇的也不可以了?大風扇停電,那小風扇不就停了?

网友:
二个风扇的功能不同的,由于有制热和制冷功能,对电源要求较高,小风扇就是保证电源散热。

网友:
假装了一个。

网友A:
其实不需要的,因为风道设计也会从电源模块那里进风,能给电源模块散热的。
实在要加,你说的并联方式也可以,但我觉得最好是往模块吹风,这样才能跟原本的风道保持一致。

网友:
这个好用吗,能到多少度

网友:
这么小冰箱能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需要的,因为风道设计也会从电源模块那里进风,能给电源模块散热的。
实在要加,你说的并联方式也可 ...

风道是大风扇上面进,制冷片散热片两端出,主要给制冷片散热。可以在运行时感受一下电源模块上面那个散热孔是否有风吹出,应该是有一些的。不过这里出来的风是先通过制冷片了的,估计温度不会很低。

网友:
这种小冰箱,优点是体积比较小,缺点是效率很低。

网友:
假装得够认真的

网友:
半导体效率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需要的,因为风道设计也会从电源模块那里进风,能给电源模块散热的。
实在要加,你说的并联方式也可 ...

从布局上看,大风扇向散热翅片上吹,热量只能从左右两端出,上下的翅片挡住了向上下逸散的风,对电源散热没什么效果,顶多就是强行形成的风道产生一点点负压帮助散热,所以加个风扇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布局上看,大风扇向散热翅片上吹,热量只能从左右两端出,上下的翅片挡住了向上下逸散的风,对电源散热 ...

加肯定比不加好,反正坛友们最喜欢折腾的就是散热。
有一种热,叫做坛友觉得热。
这种散热片式的都是间歇性工作的,其实电源负荷不大,加个风扇说不定拉高负荷更热了。

网友:
全密封的小冰箱不好开洞装风扇的

网友:
并联就行了,反正大风扇停了说明制冷片不工作了,电源也处于待机低负载状态,也无需散热。

网友:
半导体的制冷,太耗电了

网友:
半导体的制冷的车载小冰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