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问下关于液晶示波器显示器偏光膜相关问题

楼主(2025-08-31):
这示波器N久之前发过帖子,还是老毛病,显示器中间出现一个圆形阴影,一直在煎熬着使用,最近发现该阴影又有变大的趋势,于是下狠心,决定彻底解决。

听到有人说是偏光膜老化导致的问题,于是再次拆解,仔细观察,发现液晶玻璃前面确实有一层膜,后面似乎也有一层,后面那层还没仔细看,屏幕还没翻转过来,先处理前面的容易处理的。

想问下如何确定偏光膜的度数?仔细观察上面的偏光膜似乎有一条条很细的横纹,即液晶显示器正常横置,正面的偏光膜的横纹水平的,非常细,隐隐约约看到的

网友:
这种问题挺常见的,不懂帮顶

网友:
几乎都有这个困扰

网友:
最近这问题有点多。

网友:
这屏不敢动,一动不知怎么修

网友:
要先弄清是偏光膜老化,还是反光膜老化导致的问题。

网友:
我几个旧空调遥控器都是屏幕最后面的银色反光膜出问题更换后就正常了。

网友:
最好是直接换总成

楼主:
这偏光膜看起来好像还有蓝色和黑色的,奇怪

网友:
以前的不清楚,现在基本面偏光膜都是灰黑色,底偏光膜是银底的。屏有轻微横线是面偏光膜老化,低有黑圈是底偏光膜老化

网友:
结果是如何的?

网友:
我有一个相机有这个问题

网友:
维修显示屏能够遇到

网友:
近几年见好多液晶屏出现黑团,遥控器、计算器、万用表……
早十几年都觉得液晶屏几乎寿命无限的。地球气温变高了?

网友A:
那个斑马纸密集恐怖,小心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斑马纸密集恐怖,小心搞坏了

所以不敢动了,坐等大佬指导

网友:
拆错了,一般是底面反光膜坏了,背面反光膜撕掉,清胶后垫上几层白纸就行了

网友:
先把底偏光膜买来,确认面和底偏光膜的角度各是多少?单色液晶屏和彩色液晶屏用的偏光膜还不一样、我有块福禄克万用表屏有黑圈,开始以为是底膜坏了,拆掉底膜才发现是上膜坏了,上下膜换了发现偏色,很不舒服,感觉是偏光膜不对。又重新买单色液晶的上下偏光膜换后正常。示波器一定要买半透的底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