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文宇新版热风枪散件自己组装

楼主:
说是散件,谁知道厂家全给焊接好了,其实我就焊了根电源线,除此之外毫无DIY乐趣
到手63元,非常耐思,菜单看着简单,其实隐藏功能好复杂,唉呀真香
到手拍

楼主:
拆拆拆
好用,是真好用,又好收纳,自己还可以校准出风口温度,校准后温度非常准很稳定。
试验拆个报废板子玩

楼主:
收纳状态

网友A:
报废的板子是个啥设备?似乎是带0.96吋显示屏的。

网友:
不错不错,挺便携的,不像我那个铁疙瘩。

楼主:
高级功能,回流焊
不管有用没用,就问你好不好玩?

网友:
不错,要不是手里有个台式的,可以卖一个方便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废的板子是个啥设备?似乎是带0.96吋显示屏的。

是个电子烟控制板,这个板子很牛逼,散热极好,铜层很厚,4层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个电子烟控制板,这个板子很牛逼,散热极好,铜层很厚,4层板

热风枪好不好,关键在于能不能把难焊接的芯片焊接上去,并且不损坏,不爆桥。是焊接上而不是拆解下来,焊接上还要保证完好的,这才是关键

而热风枪其它的一些功能几乎可以无视,例如什么屏幕,还有其它更多高级的功能。
举个栗子来说就算它非常便携,非常高级,但是它焊接不好芯片,这样的热风枪又有什么用

网友:
哈哈,还跟电子烟套上关系,要控烟哦

网友C:
不错不错,这个价格很香啊,链接能不能pm我一下,我也去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这个价格很香啊,链接能不能pm我一下,我也去瞧瞧

直接闲鱼搜文宇创新,关注他,就有粉丝面条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好不好,关键在于能不能把难焊接的芯片焊接上去,并且不损坏,不爆桥。是焊接上而不是拆解下来,焊 ...

高精尖我用不上啊,这个非常适合我,工具太多,必须好收纳。
否则要用时一想到它拖泥带水拖家带口的就兴趣索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闲鱼搜文宇创新,关注他,就有粉丝面条价

找到了,已扔收藏夹蹲好价

网友:
谢楼主,我也去咸鱼蹲一下

网友D:
这个好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手上有正点原子的还得拖个外置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手上有正点原子的还得拖个外置电源。

贵的没有用过,我买过很多100元左右的热风枪,温度波动挺大10-20度波动,这个设多少度,去到设定温度就1,2度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贵的没有用过,我买过很多100元左右的热风枪,温度波动挺大10-20度波动,这个设多少度,去到设定温度就1, ...

文宇这个也可以达到这个精度(固定测温热电偶在风嘴内5毫米处测量)。
虽然热风枪温度并不是太重要,但明确知道出风口温度,心里有底,真用起来不容易翻车

网友:
到手63元,价格倒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