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HW-050100C2W电源旅行充电器 画下电路图仅供参考(2)

楼主(2025-08-31):
华为USB口接触不亮拆机,画下电路图仅供参考。

实物下测绘,难免错漏。

网友:
5V1A经典造型

网友:
5v1a 现在都是直接扔额

网友A:
航嘉代工的做工不错

网友:
这种以前修过,我那是比亚迪代工的过热击穿,网上查电路好几天对比出是OB2263,网购换上,改限流电阻限功率,最大输入也才5瓦多点(没改时约7w),夏天也只是温热,给老人机用好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嘉代工的做工不错

这种是后期缩水原边反馈牌!

网友:
相当的紧凑。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就是电流小了点

网友:
我一直用1A的充电器。对电池没有伤害

网友:
航嘉代工的

网友:
用料不错,做工规整

网友:
谢谢分享~有图纸就是不错

网友:
电路图画的不错,5v经典造型,做工还可以,与比亚迪的似乎有点不同

网友:
晚上睡觉的时候1A慢慢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