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固态代替内存

楼主:
我这是老本4200u,,内存4g,,SATA的固态也是长条状,写只有200m左右。看我开了多少网页。还能继续打开,,稍微慢点。

楼主:
用电脑截图,,打开这么多页面。

网友:
4200U用个4G内存也差不多了,整体架构已经限制了,没有大的升级空间.

网友:
没有看明白怎么才能把固态变内存

网友:
都在前台打开过?

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楼主:
第一次打开后,,在用ctrl+tab走一遍。。只是玩玩的。

网友:
性能可靠吗

楼主:
以前机械硬盘爆内存了,,电脑不能用了,,现在还是能操作的。

网友:
不用问了,不可能。

网友:
内存的速度比硬盘快多了,暂时硬件是不可能代替,软件的话,也就开个虚拟内存拖个后腿。

楼主:
DDR4:理论速度约50GB/s,实际测试约30-40GB/s。‌‌3‌‌5
DDR5:新一代技术可达100GB/s以上

现在固态是15g最高。几倍的差距。

固态还有寿命问题。。欢迎讨论跟科普。

网友:
不是固态代替内存,这是虚拟硬盘!

网友:
和我笔记本配置一样

楼主:
家里有笔记本,,这种丢一边,,不用的

网友:
代替不了,老老实实升级内存吧

网友:
固态硬盘相比内存速度,还是太慢了

网友:
开网页多耗内存吧

网友:
本省就是低功耗的办公本,你非要整成旗舰本,坛友都醉了

网友:
没看明白想表达啥

网友:
有些标签页打开了并没有加载吧,固态代替内存还是有些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