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迪兰恒进RX5600XT战神显卡1.8V供电维修

楼主(2025-08-31):
又修一片显卡,又是RX5000系的RX5600XT
这次是:迪兰恒进RX5600XT战神X,这片显卡我原来在PDD上买蓝宝石那片RX5600XT时就想下手的,不过当是这个是比别的双风扇跟三风扇的贵,还有就是长,我小机箱装不下所以当时没买。这次小黄鱼上看到了价格也合适,卖家说没拆没修过,进游戏黑屏。包能点亮。就下手了,原来没玩成,这次买来玩玩。

迪兰恒进,现在已经没这个品牌了,原来台湾撼讯没进入大陆时由迪兰恒进行代理,后来撼讯自主品牌也进入大陆了,所以就没有迪兰恒进什么事了,这个品牌就关闭了。

先看下外观

这是RGB(那个白的X)灯跟电源插座8+6P的跟RX5700XT一样

电源座边上是RGB外接控制口,可以接主板上的控制口就可以同步了

前面还有两个切换开关

切换开关背面还有个轻触开关,按一次RBG灯变一种颜色效果

外观看完就开工修了,在这之前我打了下二级值,都正常,但是开机是不亮机,不是游戏黑屏,是根本就不亮机
开机风扇转一下,要进系统了就停下,然后正常开机,键盘灯亮,用集显进系统根本发现不了显卡。所以,只能开拆

这是拆开后的全家福,只能说旗舰的做工,整个十相的供电跟那夸张尺寸的散热器

上5相核心供电

下5相核心供电

这个应该就是拿了RX5700XT的板装了个5600XT的核心
这是双6+8输入

BIOS开关,我量得不通加焊了下,下边的显存供电一相跟控制芯片

这个是RBG灯插座跟显存的另一相供电

背面这是0.75V供电

这是核心供电控制

大概测了下都没有短路什么的,然后就是裸板上电。根据上电时序一个一个的测了下电压,发现都正常

然后装起来又插主板上测机,发现还是一样,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集显进系统,发现不了新的硬件。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个问题,要么缺供电,要么复位或是时钟信号或是PCIE的数据通道有问题。

先在机器上测了下显存供电(这个在PCB边上表笔可以测到)发现没有供电。然后又拆下,把散热拆了上裸板供电测试。什么是裸板上电,就是只加电不加数据
用的是自己折腾的一片PCIE X1转X16,不过我没有那数据线,这板子是买东西送的,没有送那数据线跟X1的小板。那几条线是自己东拼西凑的

然后发现整板供电又正常,我先测了显存供电,发现1.35V稳稳当当,因为显存供电是最后出的。以为别的供电有问题,全板测了
5V
1.8V
0.75V
0.9V
VDDCI
核心,显存,全正常。不信邪又装上散热器上机,还一样,显存没电

再次拆下来裸板供电又正常,然后点了支烟先停一下。
裸板跟上机区别在于没有通讯,GPU核心工作负载轻,可能是有那一相供电有问题不能带负载在轻负载时没问题,在重负载时有问题,而且这一跟供电在显存之前,因为带上散热器我只能测到显存。然后就跟着这个思路来修,先上一个整板上电正常电压跟测试点,还有一个主要的电压是0.75V在背面

先把散热片拆了裸板上机,开机后显存跟核心都没有供电
核心冰冷,不过这样还好,不用担心没装散热器不好测试了
先按时序,先5V,正常,然后1.8V,只有0.5V
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先把板子拆下来
打着手电看了下,1.8V这好像有腐蚀

然后就去找点位图原理图,当然这个板子的不可能找到,不过微星的好找呀
虽说核心供电只有7相,但是板子布局还是差不多的

这个就是1.8V的供电组成了,1脚15脚VCC12V正常,EN2V正常

这个芯片编号U902

就是这个GS7260

各引脚功能,不过这个芯片找不到规格书

如果正常来说是换了这个芯片,不过这个芯片不带负载能正常输出1.8V带上负载只能0.5V,加上有腐蚀,所以我打算先拆下看下是不是那个引脚有没有没焊好。
但是我拆下发现引脚良好,腐蚀只是在表层,加上助焊剂一焊银光闪闪的没有问题。但是我发现了另一处有问题,因为我把所有有腐蚀印的地方都加焊了下,发现有个电阻有一边有松动,就是小箭头指的那个

我把那电阻拆了下来,因为有一边有腐蚀,已经不上锡了,也测不到阻值了。不过这个电阻一端连在芯片13脚,一端连在电感输出端,查看了微星的原理图发现就是这个电阻R917,编号都跟PCB上一样

芯片13脚是CSP

(在DCDC电源芯片中,CSP 和 CSN 通常是一对配套出现的引脚,它们的全称是 Current Sense Positive 和 Current Sense Negative。核心功能:电流检测 (Current Sense)。这对引脚的核心功能是精确地检测流过电感(或高端MOSFET)的电流。您可以把它想象成电源管理系统中的 “电流表” ,专门用于实时监测功率路径上的电流大小。)

这下可以解释得通为什么不能带负载了,原来是电流检测出问题了,因为DCDC BUCK这种路本来就是根据PWM来调控输出电压的,如果电流检测出问题了,可能PWM就是一直固定导致功率上不去所以带负载就掉压了。这个电阻是2K的,手上只有2.2K的0402的,不过我看技嘉的原理图这个电阻是6.04K,然后找了别的微星的看了都是2K,因为找不到芯片规格书,不知这里分压跟电流关系,就装了个2.2K的上去,试了下1.8V很稳定。

换好电阻后就装上散热器上机测试了,一次点亮。这散热器却实牛,压力测试核心才59度,显存倒是更热,不过可能是显存的硅胶散热片老化了

好了,到此就维修完毕了,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秀下我的测试平台,板子是ATX标准里最小的ITX主板

显卡是PCIE标准里最大尺寸显卡

这个组合就像他们说的,把主板插在了显卡上

楼主:
还好只是1.8V的电流检测电阻出了问题,要是电压的出了问题导致高压这显卡核心就得升天了

网友A:
据这位修显卡的大佬讲,收二手坏卡修基本上都是十赌九输,像楼主这个就跟描述的包点亮不符,好在最后没有翻车: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mhUzYEFG

网友:
显卡比主板都大,,哈哈

网友:
赚大了啊,赢麻了

网友:
高手又出招了。

网友:
这显卡也太长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维修思路太牛逼了,确实需要抽根烟冷静下,学到了

网友B:
又修好了一个显卡,这么多怎么用的过来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佩服佩服

网友:
这显卡看着够高级的

网友C:
继续搞,搞好了用不到转手卖掉转个手工,专业搞业余搞都可以。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这又有了一块显卡。

网友D:
高手就是高手,一般人做不来。加分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修好了一个显卡,这么多怎么用的过来

本来不想搞了,但是看到便宜就想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这位修显卡的大佬讲,收二手坏卡修基本上都是十赌九输,像楼主这个就跟描述的包点亮不符,好在最后没有翻 ...

如果是那种击鼓传花几修卡难,一手卡就还好,机率大点,我也有赌输的卡,只是不好意思发出来不过总体上来说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搞,搞好了用不到转手卖掉转个手工,专业搞业余搞都可以。

个人无拆无修的卡难碰到,专业玩的再便宜也不敢收他们的,只是看到有个人玩家的东东价格合适收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就是高手,一般人做不来。加分加分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