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奥克斯USB夹扇A4-2

楼主:
朋友的一台USB小风扇坏了,本来也是鸡肋的玩意,277霍尔挂了,丢也不是,修也不是,最终还是找到配件把定子给换了修好了。

▲不是充电款,是USB直插款。

▲奥克斯出品,A4大概是4寸的意思,-2是两档吧?

▲背面有个单刀双掷开关实现两档风速

▲不拆都知道是靠二极管实现两档速度的

▲通电测一下,线路有5V说明不是断线问题,开关当然也没坏。

面罩也有四颗螺丝,其中一颗不知道是少了还是朋友自己拆的?

▲电机只有两根线,轴承是含油的。

▲277的霍尔

▲拔下定子线路板,可以看到霍尔引脚烧糊了,霍尔肯定挂了。左边是我以前改的风扇,277霍尔加mos扩流增大功率,线圈也绕过了。现在就用它替换这个风扇的定子,懒得拆霍尔了。

▲比一下,定子尺寸一样大,代换这个定子铁芯还稍厚那么一点。

▲外加的mos扩流板子要穿过这个洞,为了不想拆线就给洞口这里开一道小缝。

▲定子装上去了,两边打孔用铜丝穿过绑紧的。

▲给铜丝捆绑的地方打点704胶

▲mos扩流板套上热缩套管绝缘

▲装好测试一下,低档3.6W

▲高档4.3W,不清楚实际电机W数多大,打个8折应该有吧?实际这风扇我用可调电源在7V左右能到6W多,风力已经很恐怖了,高于8V电机会明显发热,12V相当于暴力扇了,开几分钟就烫得不行了。在用USB 5V充电头的情况下,朋友说风力比原来大了一些,他很满意,反正够用就好。

网友A:
自己的折腾下也还行,别人的就算了吧,直接说电机烧了没法修了就完事

网友B:
这种板子霍尔是不是最容易坏?

网友:
里面还挺上档次

网友:
拆修USB夹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折腾下也还行,别人的就算了吧,直接说电机烧了没法修了就完事

可能跟楼主关系比较好哈哈

网友C:
看起来是12cm的无刷风扇。。。。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霍尔是不是最容易坏?

理论上霍尔耐压20V是不容易烧坏的,估计是缺油卡住烧坏的,或者是异物卡住扇叶导致烧霍尔的,拆电机的时候里面有加过油的痕迹呢。

网友:
感觉这个没必要修

网友:
换了自己的霍尔加mos扩流板,应该不容易坏了。

网友:
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今后坏了有参考的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12cm的无刷风扇。。。。谢谢分享

4寸应该是10cm左右吧

网友:
这改动够大啊,核心部件换掉了

网友:
现在维修真的只能当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霍尔耐压20V是不容易烧坏的,估计是缺油卡住烧坏的,或者是异物卡住扇叶导致烧霍尔的,拆电机的时 ...

原来如此.

网友:
这还修啊。佩服。哈哈。

网友:
有个同款一毛一样的,后面接了个充电宝,然后经常拿来给方便面降温。方便面煮好了之后太烫,拿这个风扇对着面碗吹几分钟,温度就刚刚好了

网友:
做工不太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折腾下也还行,别人的就算了吧,直接说电机烧了没法修了就完事

这可不行,朋友那么相信你能修好,你说修不好岂不是没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