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2V5A改成4A输出

楼主(2025-08-31):
家里有个72V/5A的铅酸充电器,给大的电动车35A电池用的闲置了,想改成4A输出给新买的小电动车充电,是要并联多大电阻啊?

补充一下,是铅酸电池不是锂电池,也不想拆开充电器,怕不防水了,只是想在品子口充电接口处,并联还是串联一个电阻,分担这1A的电流,因为卖电池的说20Ah的要4A充电,快充会影响电池寿命不保修。

网友A:
并联解决不了问题,需要串联!

如果原取样电阻是0.5Ω,那么5A时压降为2.5v,
现在要4A,R=U/I=2.5÷4=0.625Ω,需要在原0.5Ω电阻上串联0.125Ω电阻。

实际可能是0.05Ω,或者0.005Ω,但是,道理是一样的。以此类推即可。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买,就像20a的充电器给12a的电瓶充一样,充其量就是快一点。

网友B:
5A有必要改4A工吗?
你这个想法很奇怪。

网友:
这大这么点沒事的. 实在想改把初线mos管的检流电阻换大一点即可

网友:
5A改2.5A还行,改4a和5a区别不太大

网友:
输出那个大电阻串联个0.1欧姆的

网友:
感觉直接使用就行了。

网友:
就差1A应该不用改

网友:
有必要改充电器输出电流?

网友:
铅酸充电器一般是三段式,不用改

网友C:
35A的电池用5A电流充电很合理啊 没必要改啊。
全电流也就前80%左右,电池电压一上去,充电器就会降低电流。

网友D:
5改4没必要,12ah~15ah的锂电池组用2~3A的电流充电比较合适,容量再大的电池组用5A以上充电属于正常。

网友:
是的,改取样电阻,

电流变小-》加大电阻
电流变大》减小电阻

网友:
加大取样电阻

网友:
你拆开充电器,上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5A有必要改4A工吗?
你这个想法很奇怪。

卖电池的说5A快充会影响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解决不了问题,需要串联!

如果原取样电阻是0.5Ω,那么5A时压降为2.5v,

超声波密封的,能不能在充电接口前面改装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A的电池用5A电流充电很合理啊 没必要改啊。
全电流也就前80%左右,电池电压一上去,充电器就会降低电流。 ...

20Ah的电池,原来是给35Ah电池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改4没必要,12ah~15ah的锂电池组用2~3A的电流充电比较合适,容量再大的电池组用5A以上充电属于正常。 ...

是铅酸电池,不是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