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绘制的第一块PCB,不知道是否有缺陷,布局是否规范

楼主:
下图是毕业后绘制的第一块PCB电路板,很多以前的绘图技巧都忘记了,不知道这种简单的电路,布局是否符合规范,望各位绘图高手看看,往指点

目前已知的不足是1、VCC线路没有加粗,即和信号线路一样的宽度,按照道理来说VCC主干路应该适当加粗

2、运放差分信号是否需要按照一样长度布设?简单的说就是信号不会有线阻不同,产生误差

3、其它一些细节的关键点考虑的还不是很周全,特发上来给大伙看看,望批评指正,感谢

网友:
这几个元件搞哪么大块板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板子是多大,不过这些地方好像线和焊盘离得太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板子是多大,不过这些地方好像线和焊盘离得太近了...

线和焊盘的距离 是不是在规则那边设置的?

网友:
画的是啥原理图呀,自己能看懂吗。画电阻用的还是保险丝的图标。  JC-EDA的元件库就是垃圾。还能分清楚原理图和PCB图的区别吗

网友:
其他不懂,只能说这个原理图和PCB布局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网友:
自己画的一般
给你参考下

网友:
能用就行吧

网友:
感觉有点大了

网友:
外行看热闹。

网友:
能绘制这东西的都很流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的一般
给你参考下

这个画得很漂亮了。

网友:
没有才不正常

网友:
哈哈,你是哪个学校毕的业,把你们校长叫来

楼主:
重新进行了编辑,该加粗的地方加粗,并适当进行了部分调节,现在主要问题是一些细节问题,例如,运放四周那些电阻、电容摆放是否有限制,哪样摆干扰最小等等

关于板子做这么小是将该板子放在买的一个PVC密封盒子内,类似于外壳已经订好了,所以PCB要按盒子内部固定位置孔位布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板子是多大,不过这些地方好像线和焊盘离得太近了...

这些地方我是按默认设置的,没特殊改动,除非嘉立创默认的设置有问题。

布线也是按的自动布线,发现自动布线还蛮好用的,以前听学长说自动布线不行,如今用用发现还可以,自动布线了以后再人工调整下,看起来还像那样子

网友:
这布局,大开大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进行了编辑,该加粗的地方加粗,并适当进行了部分调节,现在主要问题是一些细节问题,例如,运放四周那 ...

贴片电阻电容尽量离主芯片近点,走线也要尽量好看别绕来绕去。元件怎么走线方便怎么摆,低频电路随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