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50年前的上海飞鹿台灯,伴我多半辈子的老物件,求帮忙

楼主:
这就是我家的功勋台灯了,比我岁数大,50年前的了。

说不上好,已经当它是家里长老了,前几天还能坚持工作。

这么多年第二次打开它,螺丝,塑料都还没老化

电线包皮韧性很足,以前材料这么好呢

2个元器件,我都不认识,只会拆,不懂电,求科普

纸质电路图已经风化,不能摸了,脆的掉渣

要不是坏了,真不敢动它老爷子。

在这里求教怎么检查和维修,电笔量灯管两端有电,灯管是好的,开关是好的,里面就2个元器件,我是一窍不懂,想换个器官都不会,如何让它再发光发亮几十年,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测量灯管的灯丝有没有断,电感有没有开路,开关能否接通。

网友B:
楼主都不认识电路元件又不懂电路,还是找人维修吧,别搞出其他事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灯管的灯丝有没有断,电感有没有开路,开关能否接通。

感谢,灯光是好的,开关是好的,至于电感,我不认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不认识电路元件又不懂电路,还是找人维修吧,别搞出其他事儿来。

如果单纯的换新,我可以硬着头皮上,就是零件太古老,不知道是啥,怎么替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灯光是好的,开关是好的,至于电感,我不认识了

难道是传说中的“起辉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灯光是好的,开关是好的,至于电感,我不认识了

看看像不像,一个类似玻璃灯泡的东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1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传说中的“起辉器”?

不懂,就2个元件,那个圆的玻璃器件应该会亮,可现在它不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就2个元件,那个圆的玻璃器件应该会亮,可现在它不亮了。

它只是在启动的瞬间起作用,你淘宝上买一个换上去试试,可能要自己想办法接一下

网友D:
氖泡+镇流器。就是二三十年前的日光灯
不行就改成电子镇流器

网友E:
有个好像日光灯启辉器,是不是都变黑色了,更换一下试试,五金商店有卖的

网友F:
应该就是启辉器+整流器

网友:
电感镇流器+氖泡启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氖泡+镇流器。就是二三十年前的日光灯
不行就改成电子镇流器

镇流器是不是像变压器那个,如果是奶泡,好的时候是会亮红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好像日光灯启辉器,是不是都变黑色了,更换一下试试,五金商店有卖的 ...

启辉器,我头一次听说,要不都不知道换什么,以前好的时候是可以亮红灯的,将近50年了,比我都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就是启辉器+整流器

感谢,知道换什么,我就好下手了。

网友:
有纪念意义!!

楼主:
我家的功臣,伴我一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的功臣,伴我一生了

该换就换,旧的收起来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