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华硕主板BIOS芯片文件转换工具 CAP -> BIN

楼主(2025-09-01):
华硕主板BIOS芯片文件一般都是.CAP格式的,如果用编程器刷,编程器只认.BIN格式的,那么就可以用这个工具进行转换一下。

点击 OPEN from BIOS image file  打开.CAP文件,点SAVE the BIOS …… 保存为.BIN格式就可以上编程器刷了

网友:
留贴备用,谢谢楼主

网友A:
能刷BIOS的编程器软件都能识别cap并且另存为bin!不会刷的人也不会用它,会刷的人也不会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刷BIOS的编程器软件都能识别cap并且另存为bin!不会刷的人也不会用它,会刷的人也不会用它! ...

华硕的BIOS为CAP后缀格式的,有加密头,一般编程器刷不了,只有通过这个软件除去加密头部后保存为bin格式才可以刷。而且用别人备份的BIOS 会丢失ME,最好是官网下载官方的BIOS刷进去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