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免费打板越来越难了,用他的EDA画的板子他也不认

楼主:
就是用嘉立创软件画的板子,它也不一定认,你还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没遇到过,我是用客户端下单,每次都很顺利

网友B:
是你自己画的板子还是开源广场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我是用客户端下单,每次都很顺利

哈哈,很快你就遇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很快你就遇到了

去问问@邪恶海盗 吧,他刚刚解决了这个脑阔痛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都挺顺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很快你就遇到了

开源广场的板子不一定都是用立创EDA画的,有些是从其他EDA导入的,那种就会有这个提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问问@邪恶海盗 吧,他刚刚解决了这个脑阔痛的问题

是用元子摆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用元子摆平的吗?

不是,是各种格式转来转去加上各种修改,看着都脑阔痛

网友:
我一直用嘉立创EDA设计的PCB,并且客户端下单,每次都很顺利

网友:
我也遇到好几回,用普通版的会出这个问题,导到专业版再下单就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自己画的板子还是开源广场的板子?

哈哈,从不用别人的

网友E:
它们是用元件ID识别的,如果你是用JLC画的板子,都会有ID!如果没有就不行!另外如果你电脑重装系统,或者更换了电脑,原来电脑JLC画的板子,放到新电脑里,虽然的的确确是JLC画的~~但是可能会丢失ID。重新把ID加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遇到过,也是嘉立创(毕竟其他的也不会,protel99安装过,觉得太难了没有打过板)从自己另一个工程复制的原理图,再修改的,也报这个。
后来不知道修改了啥,再打板就自动审核通过了。

网友:
突然感觉这种也挺好的。
就好比学生时代抄作业,就算是没用心抄,至少还是能进一部分内容到脑子里去的。
电脑时代,直接复制粘贴,一点也进不到脑子,难怪学不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它们是用元件ID识别的,如果你是用JLC画的板子,都会有ID!如果没有就不行!另外如果你电脑重装系统,或者 ...

下回我把元件都打散试试看,也就是他检测不到元件,只有焊盘、走线、丝印,不知道这种能不能过...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

网友:
增加难度了,以后免费恏羊毛估计会越来越难了,估计应该是广东那边快递费涨价有关,看来以后还得自己腐蚀PCB才是王道呀,不能忘记了最初DIY的样子,只有经历过艰苦岁月才不会忘本

在我看来嘉立创也不用全免费,快递费我自己出,嘉立创只要免费打板就可以了,并且还是10x10,并允许什么软件都能打就可以了,限制使用他自己的EDA软件也不是什么好事,很多封装都是有错误的,顺嘴一说

网友G:
要更新最新的EDA客户端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更新最新的EDA客户端软件就可以了

是的,但是也会出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回我把元件都打散试试看,也就是他检测不到元件,只有焊盘、走线、丝印,不知道这种能不能过...

你这是全删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