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R330打印机串色什么原因?

楼主(2025-09-01):
大佬们给看下爱普生R330 喷嘴检查颜色串色,清洗下喷头能好,但是第二天又会串色,淘宝新买的连供,是连供问题还是机器本身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A:
废墨垫满了渗过去的

网友B:
外墨盒放的比打印机低一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墨垫满了渗过去的

废墨我都是直接用软管排到外面容器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墨盒放的比打印机低一些就好了

好的我试下把机器抬高点试试.抬高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墨盒放的比打印机低一些就好了

墨盒放低的话.只能放到柜子下面格子里.大概能低25公分可以吗?要不就把机器抬高..抬高多少合适?

网友C:
R330  L805 喷头M L,BK Y串色的  都是喷头问题,无解的,会越来越严重,跟连供无关,跟使用的墨水无关,原墨一样串色。
我那天L805 两个喷头都是串色报废的。
实在串色太凶,建议换机器 L8058没得串色的问题。
不要再去买喷头了,400一个,运气不好1个月又串色,那个串色没得规律,纯运气,属于设计缺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下把机器抬高点试试.抬高多少合适?

抬高3-5厘米就可以了

网友:
串色和废墨垫污染的区别是,废墨垫污染一般是固定的区域一片,是固定的,你用纸巾吸干废墨垫就好了。
串色是随机出现的一条或N条线,大概率不会相连,这是和废墨垫污染最大的区别。
而且是固定的位置,而且会扩散。轻微的时候清洗一次就好,防止2小时以上又会慢慢串色,严重的时候清洗完了马上又串色彻底报废那种。
一般是M L串色,也有BK  Y串色的。我两种都遇到过,无解的,喷头只能彻底报废,不建议再买喷头了。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废墨我都是直接用软管排到外面容器里了

好办法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330  L805 喷头M L,BK Y串色的  都是喷头问题,无解的,会越来越严重,跟连供无关,跟使用的墨水无关,原 ...

数码之家人才多啊,什么都知道...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码之家人才多啊,什么都知道...

我最早2003是修打印机出生的。
中途改行做其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抬高3-5厘米就可以了

好的我试试

网友:
串色的无解,跟连供无关

网友E:
废墨仓换掉就好了

网友:
打印头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废墨仓换掉就好了

接管子直接往外牌的废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