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怎么区分mos管的类型,豆包的回答感觉是前后矛盾的

楼主(2025-09-01):
如题,前两张图就是这个疑问。
后两张图是另一个疑问,豆包的回答我看不懂。
我想知道N沟通道的mos管,把它当作开关来使用时,负载要接在电源端、还是gnd端?

网友A:
一般使用,根据型号区分即可,不标型号的图不看就是了,咱有不搞设计,费那事干啥。

网友B:
理论上都可以,,但看书上说好像都建议 负载 接 电源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都可以,,但看书上说好像都建议 负载 接 电源端

中间箭头 P出 N进

网友D:
MOS管也算是最最基础,非常常用的一种电子元件了。在使用前,或者在初步了解了之后,或者在使用时碰到疑问时,难道就不好奇,不想真正去了解下:啥是MOS管?P型和N型有啥区别?PMOS和NMOS的负载一般都接在哪个极?为什么要这样接?

百度搜一下“PMOS  NMOS”,就可以明明白白告诉你怎样区分 ?应该怎样接负载?为什么要这样接?何必花这么大力气,又是画草图,又是找豆包,又是网上发帖问,问到的还不一定是确切的答案。

学东西,其实最忌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次问了知道NMOS负载要接在电源侧,下次还是记不住,一定要搞明白,为什么要接在电源侧,最好顺便了解下,使用MOS管应该要注意哪些重要细节(比如:NMOS栅极要接下拉电阻、栅极电压范围,为什么要注意),一次性基本解决MOS相关的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进步。

网友E:
不懂,不过我觉得要看多个信源,AI都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使用,根据型号区分即可,不标型号的图不看就是了,咱有不搞设计,费那事干啥。 ...

感谢熊猫大侠的帮助,第3、4张图片是我用仿真app画的,画的时候那个mos是放置的nmos元件,但是后面让豆包帮我看这个电路图的时候,它一直说那是个pmos,把我搞懵了,所以来论坛问问大家。我是想做一个电动车自动解锁的玩意儿,是个蓝牙模块,模块连上蓝牙就输出高电平(3.3v)断开就是低电平,模块电路图上面是模块驱动S8050三极管,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但是继电器工作电流太大,浪费电、且发热,我就想把它改成用mos控制。蓝牙模块倒是有个电路图,不过是控制p沟mos的,我手头现成的只有n沟的,就开始了现学现设计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都可以,,但看书上说好像都建议 负载 接 电源端

这谢谢坛友提醒,后来我搜了下irfp250n电路图,虽然没搜到官方文档,但是用这个元件的电路图上都是把负载接在电源端,也算是解惑了,以后我也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箭头 P出 N进

感谢坛友,你说的这个方法和抖音一位博主说的一样,看来是正确的,豆包那是抽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也算是最最基础,非常常用的一种电子元件了。在使用前,或者在初步了解了之后,或者在使用时碰到疑问 ...

感谢坛友指导,现在已经确认明白了p沟n沟mos在电路图中的区别。上来问也是想确认一下,因为豆包很确认地把一个nmos说成了pmos,把我搞恍惚了。接在电源侧还是gnd侧,我也问了豆包,不过它回答的让我看不懂,所以就来论坛问问坛友。熊猫大侠提供了一个方法:想看应该接在哪里,直接搜这个型号的mos,看现成的电路图都是在哪里接着的,跟着学就行了。我搜了下irfp250n,发现大家都是在电源端接着,这个疑问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不过我觉得要看多个信源,AI都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你说的太对了!豆包就是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把我搞懵了,所以来论坛问问大家

网友:
PMOS、NMOS做普通的电源开关使用时我的记忆方法或许不科学但不容易忘,就是把漏极D当作三极管的集电极C,首先对于三极管而言C总是连接负载的一般弄不错的那么mos的D接负载就好了,最终检验连接是否正确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看mos内部的二极管的方向,保证它总是逆着回路电流的导通方向就好了,楼主的电路我不懂。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熊猫大侠的帮助,第3、4张图片是我用仿真app画的,画的时候那个mos是放置的nmos元件,但是后面让豆包 ...

注意哦,N、PMOS管驱动电压有低压和普通类型,导通电压有区别,如你蓝牙3.3V高电平输出用在普通的NMOS管会无法完全导通,通过的电流耗损在管子里,会把管子热击穿。所以你最好是查看手上管子PDF参数再接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哦,N、PMOS管驱动电压有低压和普通类型,导通电压有区别,如你蓝牙3.3V高电平输出用在普通的NMOS管 ...

蓝牙模块输出驱动了一个S8050三极管,三极管再来驱动mos管

网友:
常用的增强型nmos,一般控制回路的负极线,例如电池正极-灯珠-nmos-电池负极,用正电压信号触发导通。poms一般控制回路的正极线,例如电池正极-pmos-灯珠-电池负极,用负电压触发,由于负电压的产生比较麻烦,因此平时生活中用的最多的就是nmos

网友:
按照的描述,想要用N mos管来做开关的话,要在原来的8050后再加多一级倒相电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