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星450R5U笔记本USB不识别维修

楼主(2025-09-01):
手上有块坏主板,不识别USB,开机正常。网上下载了图纸,发现USB直接进南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自己更换试试。

买的二手的芯片,商家帮植锡的

试试用热风枪直接干,我有BGA焊接机,但是曾经用过几次,都是失败了,一直闲置很多年了。

四周底部有胶

清理焊锡

用洗板水洗干净

发现四个脚有掉点,好像是空点,大神帮看看

这里掉1个

这里掉的多,5个点

涂上助焊剂,抖音上的看的,涂多少也没经验

还是热风枪直接干,然后用镊子推一推,看到能归位

原来南桥很热,自己做的散热片,现在准备用小米音箱重新做一个

孔洞的位置正好对着笔记本外壳的散热孔,有助于空气流通
通电能开机了,USB也识别,估计掉的一些点没啥大作用。其他的还没长时间测试

网友:
这么容易掉点的都是地,焊盘上地多呢,少几个没事,恭喜修复

网友:
会BGA的都是大佬,话说自己加的要做好绝缘,小心短路...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

网友:
艺高人胆大  修好就得

网友:
能修好就是高手了,

网友:
真是厉害,这都能搞好

网友:
这也行啊,厉害了

网友:
又可以挣一笔了。

网友:
大佬手工了得啊。一次点亮就是牛

网友:
主板焊盘拖的有点狠了

网友:
我有一台东芝笔记本电脑,不通电,测量主板保险是好的,电源适配器是好的,大师们知道是什么地方坏了吗?

网友:
看到能够置锡的真是羡慕,好手艺。

网友A:
多干几次,就成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干几次,就成高手了

业余的,机会太少

网友:
牛掰啊,热风枪就能干下来啊。吹了多久,我加焊一个小显卡GPU,吹了十几分钟把锡吹爆了也没下来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植锡那步没看到呢

网友:
牛B克拉斯,加分加分

网友:
该说不说,你这南桥散热片还整得挺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