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键盘打扫卫生,闲着无聊,拆台手持吸尘器

楼主(2025-09-01):
给键盘打扫卫生,闲着无聊,拆台吸尘器

整体。

拧开储尘仓

拧了所有螺丝。划开

顶部划开了。

下部,搞不开。

这玩意,是不是一个卡箍?

完美打开。

挺简单的,一个电池,一个风机,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开关。

充电口

电池

开关

马达

风机叶轮

充电

简单的升压线。可以用5伏的充电头,充电。

复原。等待下次再用。

网友A:
7.4V的电机,用两颗电池会不会吸力更猛一些?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

网友:
另外这电池也没保护板,容易挂,可以塞块4056小板进去,把充电口改成TypeC,电池也可以加个保护板...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

网友:
没啥吸力,不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4V的电机,用两颗电池会不会吸力更猛一些?

本来就是两节电池啊,看倒数第二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两节电池啊,看倒数第二图

我X,还真是...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

网友:
手头的一个手持小吸尘器的充电线也是带升压电路的,和这个差不多,吸力一般,打扫桌面卫生和车内卫生还是可以的。

网友:
确实没事,我也想键盘打扫卫生,可是没有键盘给我打扫。

网友:
以前使用过,吸力还挺大的

网友:
只要吸力足够大,清理起来不费劲。

网友:
升压充电的秘密在USB充电线的插头中。

网友:
保护板包在里面了?

网友:
吸力有点小了,,谢谢分享

网友:
偶尔清理一下键盘还是不 错的

网友:
电池是18650还是21700

网友:
外壳做工看着不错,没有毛刺。

网友:
这种吸尘器,吸力不过瘾

网友:
这个吸力应该不高

网友:
看这吸尘器一般,偶尔用用还凑合。

网友:
两节电池的,看电机和叶片吸力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