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过冲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开关电源通电瞬间超过设定电压,三秒左右才缓慢稳定设定电压值
1.电感量过大?
2.滤波电容比较小?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A:
看看有没有负载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负载电阻

加负载电阻,比较容易稳定,空载过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负载电阻,比较容易稳定,空载过冲

那这样就很正常了啊。
开关芯片一上电肯定比较奋力工作,把能量泵给后级,然后后级只有电容,如果没有负载那要不了多少电能电压就窜上来了,电压上来后才通过反馈电路告诉前级芯片电压够了别太猛了,然后前级芯片才哦一声开始摸鱼。如果后级有负载电阻那后级电压要上升就要比没负载缓慢,就不容易一下冲头。
这是我所认知的开关电源,我就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这样容易烧坏小负载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