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收藏品-SM2260G

楼主(2025-09-01):
1. 坛友有很大一部分喜欢玩MLC、SLC,但是目前NVME主控出世后,基本都是TLC颗粒了,所以,NVME到底有没有支持MLC颗粒,并且还能自己玩呢?
   当然有,今天的主角:SM2260G

2. 介绍一下SM2260G,有四条8 Gb/s(Gbps)通道(PCIe Gen3 x4),可同时数据流与支持高达2TB容量的八个NAND通道耦合,支持所有主要厂商的3D MLC和TLC NAND。

3. 其实我找这个主控板很久了,目前就见过两款,一款是阿斯加特的白色PCB,一款是威刚的SX8000N,最后从小黄鱼收了一块512G,原盘是四颗Intel 29F01T2ANCMG2。

4. 给它升级一下容量,先看看原盘

5. 拆掉缓存和颗粒。

6. 拿出我的U2硬盘,拆出来一堆29F02T2AOCMG4。写入不多,其实有点浪费颗粒。

7. 成品展示,缓存和颗粒,全部用的高温锡。

8. 参数设置。

9. 大家熟悉的跑分环节。通过LightSwitch设置中,开启“直写”。

10. 总结
    缺点:SM2260G属于SATA到NVME的过渡阶段产物,发热巨大,记住,是巨大!从今天的角度看,性能也拉跨,毫无实用价值,适合拿来收藏
    优点:可以把L06B制程的3D MLC颗粒用在NVME协议的M2硬盘上,满足“MLC信仰”,-_-
    总的来说:毫无卵用!!!

11. 固件,将压缩包的后缀  .zip  去掉,本质是个  .7z  压缩包。 缺家园的移步:https://www.microce.com.cn/

对了,尾部我补上了两颗红色的LED哦,闪起来,极大满足,嘻嘻

网友:
折腾万岁,DIY永不为奴

网友A:
22年年末收了一个,吃灰了。2260G现在小黄鱼上面搜都搜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年年末收了一个,吃灰了。2260G现在小黄鱼上面搜都搜不到了

太老了。算是已经淘汰了

网友B:
巧了我也有这款,装到硬盘盒玩WTG,长时间不用也不怕掉数据。

网友:
大佬太6,顶一个

网友C:
全盘模拟slc开1/2容量可以开伪pslc吗

网友D:
螃蟹的5760还能用L85,但我懒得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巧了我也有这款,装到硬盘盒玩WTG,长时间不用也不怕掉数据。

对对对,就是这个白色的,我见过的SM2260G好像也就这两个版型,还是你会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螃蟹的5760还能用L85,但我懒得试了

SM2260G也有支持L85的固件,但是好像也没放出来,估计见不到了

网友:
厉害了~这玩意也有收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巧了我也有这款,装到硬盘盒玩WTG,长时间不用也不怕掉数据。

不掉数据,跑圈如何  掉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掉数据,跑圈如何  掉速么

白色这个阿斯加特跑圈会掉盘。
黑色这个威刚跑圈不掉盘,发热严重就会掉速,装上散热器压到50多度就能满速跑完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盘模拟slc开1/2容量可以开伪pslc吗

固件都发了,自测

网友:
相对少见的主控

网友:
2260G这个主控感觉是62EN的试验品,听大佬说这个主控内部没有usb的控制电路,也就是没法通过usb转接卡开卡,只能插主板上开卡,玩起来比较麻烦,另外发热量也比较高,只能说搭配L06B这种3D MLC纯属为了信仰。
不过楼主折腾的精神可嘉!!!

网友:
发热巨大,记住,是巨大!性能也拉跨,毫无实用价值       也就是个乐趣吧

网友:
拆掉做优盘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