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克2008屏幕缺画

楼主(2025-09-01):
使用几年了,本人电子小白。屏幕缺画。请大神告知可能损坏的地方,以便尝试修复

网友A:
不要动,不影响使用,动了也许更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动,不影响使用,动了也许更厉害

有条件还是拆开看看,所谓祸不单行,也许有更严重隐患

网友:
还是数码管的得劲,坏了还能自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动,不影响使用,动了也许更厉害

过来人 接受过斑马纸橡胶条的毒打

网友:
能正常运行就不要动它

网友:
一直缺这二画还是数字变化时偶尔能出画,偶尔能出固件掉数据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直不出的话导电斑马条擦擦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级别的不应该是斑马纸

网友:
就算你小白,你咨询修东西也不拆开看一看嘛,发个拆机图,让别人都在瞎猜……

网友:
靠脑补就行

网友:
会修都简单,不会弄,就拆坏。

网友:
这个得拆了看看

网友:
会修都简单

网友:
这种时候就体现出数码管的好了

网友:
如果不想修就不拆,想就修就拆开让高手看个明白提供更好的维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