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飞冰箱背面LED面板咋拆

楼主(2025-09-01):
后面那个大面板LED一直闪,往上提能活动下不来,晃荡以后不闪了,只剩右下角灯亮。请问有拆过这个的吗?

网友:
我家买不起冰箱

网友A:
这个不是一看就觉得是下面两个圈圈撬开,里面有螺丝的感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一看就觉得是下面两个圈圈撬开,里面有螺丝的感觉吗?

已经提出去了,就是上面咋整不下来,不敢硬整,反正不闪了,就这样吧

网友:
拍一拍,敲一敲,老电器的两大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一看就觉得是下面两个圈圈撬开,里面有螺丝的感觉吗?

+1,同问...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

网友:
断电以后再处理,估计是脱焊或者接触不好。

网友:
您好!您可以拨打服务热线400-609-8888。我们会有专业师傅指导您维修。

网友B:
您好!您可以私信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专业师傅指导您。

网友:
这个不好拆,检查一下门上面的线是不是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可以私信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专业师傅指导您。

论坛里竟然有品牌售后,太意外了。现在那个闪的可能是不亮了,已经不闪了。就左下角一块,不耽误照明。就这样用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里竟然有品牌售后,太意外了。现在那个闪的可能是不亮了,已经不闪了。就左下角一块,不耽误照明。就 ...

才发2帖,我怀疑是有人联系了厂家的人把这帖发过去了...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

网友:
论坛藏龙卧虎啊,新飞冰箱出问题了,厂家售后就出现了。

网友:
把底下斜板拆下(眼圈那个是螺丝盖子),然后里面有两颗螺丝,拆了往下拉就出来了。以前拆过,但不是这个型号,感觉差不多。

网友:
拆完螺丝使劲往外拉,从上面或者下面开始,不要从中间,都是卡扣的,和汽车差不多,昨天刚修好自己的卡萨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论坛里竟然有品牌售后,太意外了。现在那个闪的可能是不亮了,已经不闪了。就左下角一块,不耽误照明。就 ...

您好!感谢您对新飞冰箱的支持。通过您发的图片和文字转发给我司的技术人员,推断出可能是灯板问题。更换灯板即可解决。更换灯板的步骤是:1.扣掉图中红色框选的两个卡扣。2.去掉里面的螺钉。然后整个后背,风道,灯板都可以打开了。您在使用新飞冰箱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我们会竭诚为您提供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感谢您对新飞冰箱的支持。通过您发的图片和文字转发给我司的技术人员,推断出可能是灯板问题。更换 ...

谢谢,老人用的,等闲班时,过去拆下看看。

网友:
有螺钉拆螺钉,没螺钉撬缝隙。

楼主:
先感谢新飞售后给回复怎么拆,今天把灯条拆下来了,测试一下,有2组不亮,中间灯珠坏了。但发现一个问题,8v电时,2组有坏灯珠不亮,当电压加到9v时,有2组灯珠开始闪烁,把边原来亮的反倒不亮了。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整体灯衰减了

网友:
原来正常哪组,因电源电压高可能给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