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汽车后雷达总是掉,干脆自己用胶水粘住吧

楼主:
汽车雷达是后来自行购买安装的,用专用开孔器在后保险杠上开孔,然后将雷达支架粘贴上去(用的双面胶)。
之前用的一直很好,但是上次被追尾之后送4S店维修,重新购买了支架,车辆开出来2个月多点,雷达就掉了一只。

这个时候不想找4S店修复了,因为我发现他们的工种除了贴膜的衣着干净点外,其他工种都是油乎乎的,严重怀疑粘贴这个支架时候污染了双面胶,或者后保险杠没有做好清洁工作。

自己动手吧,拆掉保险杠,清理干净,把双面胶剔除,用结构胶重新粘贴,固化3小时,安装回去,24小时后用车!

网友:
才知道后面加装的支架竟然是胶粘的。。。

网友:
双面胶粘贴前必须清理干净

网友:
自己直接修理,能够省几百块钱吧。

网友:
搞个铁丝不强?

网友:
后装的没有原装的座孔和固定孔,所以才用胶或者热熔的方法来固定

网友:
有个倒车雷达就是挺方便的,能减少很多精力和车损

网友:
被 追尾对方全责,直接换新

网友A:
我是后装的雷达,也是掉了一个,不知大用什么胶水可以粘牢。 刚好请教一下,保险杠是什么材料,用什么胶水合适的?

网友:
我都没看是怎么装上去的

网友:
修理厂根本没搞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后装的雷达,也是掉了一个,不知大用什么胶水可以粘牢。 刚好请教一下,保险杠是什么材料,用什么胶水 ...

用结构胶,某宝上搜一下,咨询一下卖家,可以粘接后保险杠和塑料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