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各位18cm看看福仪FY81炸的几个零件什么型号

楼主:
同事的表用通断档量700V炸了几个零件,目测这有这四个零件炸的惨不忍睹,万用表别的到位正常显示,就是蜂鸣档一直叫,别的地方应该没有坏吧?各位大神麻烦看下这几个零件什么型号呢?

网友A:
至少有三样被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有三样被烧了

帮我看下这几个零件大概什么型号呢

网友:
看不清楚型号

网友:
我蒙的9013

网友:
没图纸。估计要找同样的机子对比了。

网友:
好像电流档取样电阻

网友B:
换新表吧,当然,折腾是一种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表吧,当然,折腾是一种乐趣。

同事的表被小白用错档位捅了直流700V,已经换新表就把这这个扔了,我看好像没有没几个零件炸了,应该换了这几个就好了

网友:
这只能找售后要图纸了

网友C:
保险丝没事吗?

网友:
烧成这样,没必要修,现在表很便宜

网友:
可以当料板了

网友:
Q9,Q12应该是保护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丝没事吗?

保险没断,没有插测电流孔,在测电压孔档位通断模式捅了7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