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无忧犬WYQ004蓄电池测试仪

楼主(2025-09-01):
(图片)

网友A:
看起来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比较简单

是的,显示屏面板都是软膜,玻璃都舍不得給。

网友:
就是简单,实不实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hege zhege 这个能测准确》表示怀疑,我用电热丝加电压表,还准确的

网友:
没用过这种铅酸的,,,谢谢分享

网友:
很实用,基本能查出电池是不是坏了

网友:
看起来元件挺少的,似乎不怎么靠谱。

网友B:
这种没啥用,没有测ACC来的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啥用,没有测ACC来的准确,

测电动自行车电池可以,汽车电瓶测不准,与测ACC的表对比测的内阻不一致。

网友:
简单实用的小工 具

网友:
这容量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
不怎么靠谱

网友:
看板子上接线是4线的,到了夹子那里变成两线了。

网友:
stc的单片机!

网友:
测量值靠不靠谱

网友:
实用的工具

网友:
大屏看着可以,内部做的有点简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