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立创EDA如何修改非立创EDA画的板?

楼主:
从别的格式导入到立创EDA的,打板就提示非立创EDA画的,有办法修改后让系统认为是立创EDA画的不?看到有坛友说检测什么ID,是元件ID吗?如果批量修改元件ID,可以实现骗过系统检查吗?

网友A:
绿猪打的啥板子

网友:
应该很难做到吧

网友:
试试呗,为毛你导进去还能识别元件?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猪打的啥板子

贴片机主板,国外网友作品,其他格式EDA画的,用不了券

网友B:
自己画的现在也不一定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的现在也不一定能过

所以要搞清楚他到底检测了啥,然后针对性的修改来绕过,比如通过导入生成的工程,会记录是从什么导入的,你把工程导出来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标记,对于这种,可以新建工程,然后用复制电路板的方式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要搞清楚他到底检测了啥,然后针对性的修改来绕过,比如通过导入生成的工程,会记录是从什么导入的, ...

导出什么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要搞清楚他到底检测了啥,然后针对性的修改来绕过,比如通过导入生成的工程,会记录是从什么导入的, ...

{
  "head": {
    "docType": "3",
    "editorVersion": "6.5.51",
    "newgId": true,
    "c_para": {},
    "x": "4129.501",
    "y": "3099.02",
    "hasIdFlag": true,
    "importFlag": 0,
    "transformList":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head": {
    "docType": "3",

你这个看上去正常

网友:
你重新画一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看上去正常

救你最聪明,真是一个大聪明呀。

看来嘉立创审核员都是吃干饭的。能被你这样就骗过了

都懒成这样了,画块板子都懒的画,还想恏羊毛,我去举报去

网友:
JLC在EDA上花了那么多心思  哪能这么容易蒙混过去

简单一点  拿到JP去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
  "head": {
    "docType": "3",

找到检测方式了,立创的检测及其的严格,只要你这个板子上用了一个非立创EDA画的元件,那么就会被判定为非立创EDA画的,所以你仔细排查一下你板子上的元件,是不是用了某个非立创EDA画的封装,也许你用的别人的封装,而那个封装是通过导入等方式进的立创系统,你只要用了一个,你这个板子就会被判定非立创EDA画的,你明白了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检测方式了,立创的检测及其的严格,只要你这个板子上用了一个非立创EDA画的元件,那么就会被判定为 ...

全部打散,这样就只有焊盘、走线、丝印了,能不能过?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打散,这样就只有焊盘、走线、丝印了,能不能过?

估计也不行,因为立创还会检测你有没有用到它的元件,如果一个也没有,恐怕也是不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也不行,因为立创还会检测你有没有用到它的元件,如果一个也没有,恐怕也是不行的 ...

那就换几个元件,电阻电容这些随便删几个再放上去?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换几个元件,电阻电容这些随便删几个再放上去?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来来来,把你的LCEDA账号发来我试试...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