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买手机天玑芯片能买吗

楼主(2025-09-01):
想买个9300或9400手机,,比骁龙差很多吗。同价位的

网友:
强不强有什么影响么,像我这种不打游戏不刷DY的用10年前的都够用...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

网友:
个人感觉还行,比苹果都要省电,比苹果发热量还低。手上天机720与果13对比的

网友A:
买什么天玑芯片的手机,简直就是浪费钱,买台5、6百的垃圾米手机不香吗?垃圾族也行。平时又不玩游戏的,就是刷刷抖音,聊聊微信,偶尔打打电话,足矣。

最关键的是便宜,丢了、偷了不心疼,将它看成一次性手机,能用完一年就是赚了。比你花个5/6K、7/8K买的枭龙手机香多了嘛

买手机如今这个年代性能普遍都是过剩的,所以应该按低性能低价格的方向买才是王道,就想选择宽带,应该选择带宽小的,价格便宜的,才是最佳理智的抉择

网友:
IQOO,你值得拥有

网友:
搜一下手机芯片排行就知道了啊,目前排第一好像是骁龙8至尊版,然后就是9400了,9400e,9300 骁龙8 gen3 比不过9400

楼主:
顺滑不卡就行。

网友:
钱多就买,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什么天玑芯片的手机,简直就是浪费钱,买台5、6百的垃圾米手机不香吗?垃圾族也行。平时又不玩游戏的,就 ...

+1,比如我就淘了个二手VIVO T1用...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

网友:
9400+应该不错我是红米10X5G 天玑820用了5年了,还能用6+64的

网友:
个人经验,买骁龙不会错,只要避开那几代三星代工的型号就行,目前8gen3绝对香

开发程序和游戏的优化大多都倾向高通骁龙和苹果A系列,同样的效果你在其他平台不一定能看见

网友:
现在的手机都性能可也了。能用两年不成问题

网友:
除了CPU还要了解清楚用的储存ufs规格有的手机用好的CPU却还在用几年前ufs2.2的储存。

网友:
有什么不能买的,挺好用的,用好多年了。

网友:
关键看你需要什么手机?打游戏!肯定不行!手头充足的话,用小米高通的

网友:
这和电脑用AMD 还是Intel一样的问题,不告诉你配置你能感受出区别吗

网友:
打热门的游戏无所谓天玑骁龙,打冷门游戏的话还是骁龙好些,一般做游戏的会针对使用更广泛的骁龙做优化

网友:
天机放心买

网友:
9300都够用好几年

网友:
天机9300非常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