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JMS901的奇怪问题,插USB2.0可读写,插USB3.0不认盘

楼主(2025-09-01):
一个JM901的盘,插2.0接口,是可以认,可以读写;插3.0接口,不认盘,假如缓慢插入的话,可以认,但是认成为2.0。量了板所有的电压都是有的,正常的。请问各位老师处理过这种情况吗?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没见过。估计是硬 件问题吧。

楼主:
我估计是供电或JM901芯片本身有问题,但不能确认

网友:
检测下所有usb的引脚是否有虚焊,然后检查下主控是否有虚焊,最后检查下耦合电容是否有虚焊

网友:
应该哪里断路了

网友:
JM901补焊一遍吧,可能有惊喜

网友:
这个插的时候要快点

网友:
没有掉件的话就是主控,要么虚焊了要么3.0phy损坏

网友:
看下负责USB3.0的那五个引脚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