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洗手间改造,墙壁开关密封,用泡沫胶填充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5-09-01):
洗手间改装,原先安装墙壁开关的地方会被淋浴水流冲到,

准备弃用这个墙壁开关,但是以后可能也要启用,

目前已经把面板拆掉,电线接头也缠绕了PVC胶带。

怎样密封这个墙壁开关比较好

暂时的想法,把电线塞到里面,在用泡沫胶填充一下,然后外卖搞个塑料板封住
这样是否可以确保不进水,并且保证绝缘不漏电

怎么做比较好?有人知道么?

网友A:
买个黏贴式的86开关防水盒,边上再打上一圈硅胶就行了,要黏贴的那种,不要买夹在面板下面的

网友B:
直接搞结构胶不好吗?外面再搞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黏贴式的86开关防水盒,边上再打上一圈硅胶就行了,要黏贴的那种,不要买夹在面板下面的 ...

黏贴式的86开关防水盒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搞结构胶不好吗?外面再搞层。

结构胶比泡沫胶更靠谱么?

网友C:
没啥用直接用玻璃胶或者结构胶封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构胶比泡沫胶更靠谱么?

泡沫不就是泡沫。结构胶人家是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黏贴式的86开关防水盒是什么?

这种是用3M胶粘在墙上的,另一种是夹在墙面和开关插座面板之间的,另外还有一种像雨棚一样罩在插座上面的,只能防上面的水,不管哪种保险起见最好以在周围打一圈硅胶。

网友:
换成空白面板,周围打防水胶。

网友:
以后还用,现在可以用那种空白的面板加玻璃胶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沫不就是泡沫。结构胶人家是胶。

结构胶填充后,以后没法重新启用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胶填充后,以后没法重新启用插座?

这跟泡沫不一样的,拔掉就是了。

网友D:
最好不要使用泡沫胶当防潮填充物,结构胶把边缝打好,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啥用直接用玻璃胶或者结构胶封边

简单、有效又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用3M胶粘在墙上的,另一种是夹在墙面和开关插座面板之间的,另外还有一种像雨棚一样罩在插座上面的 ...

3M胶粘在墙上,淋浴时直接冲淋,防水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不要使用泡沫胶当防潮填充物,结构胶把边缝打好,就没有问题了。

结构胶太牢固,以后不好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结构胶太牢固,以后不好拆?

刀片一划,就拆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胶太牢固,以后不好拆?

不要紧的,直接使用美工刀就能割下来,还挺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刀片一划,就拆掉了

你说的结构胶是马桶用的玻璃胶么?

网友:
这个也不防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