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转:LQFP100脚:STC32G144K256(小名Ai8052U)9月出..

楼主(2025-09-01):
非广告,勿聚爆。全部转自stc官方论坛。

DSP型 32位8051,DSP型 真1T 8051,
STC32G144K256, 9/1 已回 ,小名 Ai8052U
9/3 可能 printf_usb("Hello World !\r\n");

准备尝鲜!STC是双线出击,但继续深耕非ARM的MCU,熟悉容易上手,易移植,高速多资源!

网友A:
怎么获取?可以用积分兑换吗?啥时候上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获取?可以用积分兑换吗?啥时候上架?

厂家要测试,编例程,快就应该近日吧,晚就中秋节...
只要有兴趣,不吃灰浪费,估计厂家都是免费送的...

网友:
终于要出来了

网友:
有DAC就比较nice了

网友B:
体会一下   啥时候上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获取?可以用积分兑换吗?啥时候上架?

可以直接联系之前的业务,免费+包邮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体会一下   啥时候上架?

免费+包邮送  可以加我 V  199  5258  3740

网友:
征集发挥STC32G144K246性能的实验箱方案

===DSP+模拟大师,STC32G144K246-支持32位/8位8051指令,74MHz
===TFPU【浮点+三角函数】@230MHz, PWM@230MHz
===144K SRAM, 246K Flash, LQFP100/64/48

2组独立 真12位ADC, 2组独立 12位DAC,
4组独立运放 / PGA, 4组独立比较器
STC32G144K246的2个独立高速【12位DAC】直接在内部
===输出到 【内部运算放大器OPA输入 / PGA】,再输出
===或输出到【内部比较器】输入

USB 2.0,Full-Speed,16个双向端点,支持4种端点传输模式
2组 CAN-FD !!!  3组 Lin; 2组 I2S
DMA-P2P/外设直接到外设, DMA支持 :
        TFT-i8080/M6800接口, QSPI, 3组独立的SPI, 2组独立的I2C
        8组USART, 可分别支持异步串口UART或同步串口SPI
        2组独立的12位ADC;2组独立的12位DAC;
        24-通道, 6组周期不同高级16位PWM定时器:
        3 组 4 对互补PWM(PWMA/PWMC/PWME),方便控制 3组3相电机
        3 组 4 个单独PWM(PWMB/PWMD/PWMF)
T0/T1/T2/T3/T4, T5/T6/T7/T8, T9/T10, T11, T17/T18, 14个24位定时器
RTC-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实时时钟

取消 I/O 口的 准双向口 模式,有 高阻输入 / 强推挽输出 / 开漏 模式
===争取 I/O 速度 在 50MHz 以上

楼主:
STC32G144K246,2025/9/2 信息
P0口 跑马灯 演示,终于成功了
后续先化一周时间移植 ISP下载 / USB仿真部分
待成功后,再全面功能测试

139

网友:
那我还是挺期待的~

楼主:
今天在群里看到【系统占了10K,后面批量LOGO应该会是STC32G144K246】。所以容量不是丝印的256K,而是246K! 各位需要注意了。

167

网友C:
那个 电桥做好了吗

楼主:
新汇报:IO速度比以前的快了很多~~~~

247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 电桥做好了吗

我没搞过电桥啊,但移植LCR的晶体管测试仪断断续续在搞。想必用这个新芯片来移植性能更是游刃有余!

网友:
不错的,有空试试。

网友:
免费+包邮送

可以加V199 5258  3740

楼主:
转载:2025/09/10,教师节,
STC32G144K256 (245) 使用USB-CDC库演示:
printf_usb("Hello World !\r\n"); 成功 !

339

楼主:
AiCube-ISP-v6.96C Ver6.96C
(2025-9-10)
  1. 更新AiCube工具 (V1.00Y)
     a. I/O口配置工具中功能脚选择下拉菜单增加取消选择功能
     b. 解决高速高级PWM无法中断的问题
  2. 更正USB转双串口工具电源翻转模式无效的问题
  3. 字库工具生成GBK字库时,使能去除0x7F位码的功能
  4. 增加STC32G144K256系列

网友:
看来 STC32G144K246 这两天就可以到手体验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