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音响,求auxl输入的检测原理

楼主:
这个音响是多年之前朋友搬家给的,当时想拆开看看,没找到螺丝。最近有空了,终于可以研究一下。

突出奇想,用强磁试着找到螺丝的位置,原来是在前面板的下面,在四角找了4颗螺丝,还是打不开,在中间位置又找到了4颗。

这个支持iphoner音乐播放的,不知道能不能改接口成蓝牙的

这个小尾巴应该是收音机的天线

音频输入与输出接口

喇叭参数

这个是功放小板

功放小板反面

音频输入与输出接口

Line in 接口是四线,分别是左右声道,地线,检测线,本来想着利用检测线来黄切换Line in与蓝牙模式,发现这个检测线与地线无论耳机插入或拔出都是不通,也不短接,不知道这个检测原理是什么,有知道的坛友来说一下

谁知道这个零件是什么型号,或者这个零件的结构图,想知道这是怎么检测耳机插入的

主板正面

反面,左边是收音芯片,上面那个是声音切换

蓝牙模块用的是mh-m18,现在就差怎么把aux的输入切换到蓝牙了,有知道的坛友来说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插入/拔出插头时,检测引脚通断。这个里面带开关。跟5510的DC插座一样。

网友:
音频头接进去试下比较好猜测

网友:
用强磁试着找到螺丝

网友:
3.5插座后面带有开关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该带蓝牙功能

网友:
AUX-DET脚不是串了个3.3K电阻吗?你用万用表通断档测的?再插入音频线,然后用10K档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