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美国空气为啥香,插座电线软的原因

楼主(2025-09-01):
美国暗盒出来的线为何软,我感觉属于杂谈,就发这里了

啥事都怕观察细节,我发了一个介绍美国插座的帖子

下面爱国者回帖说,中国电工把3入3出加上接插座9根线,缠绕再挂焊锡

这样就能只有3根线连接插座了,而美国插座6根线连接插座,会很硬,不好推进去。中国又赢了!!!

我感谢这位爱国者做的假设,找了一个角度,万万他没想到,美国人不安套路出牌

美国用NM-B: 是一个 “电缆系统” 。它指的不是单根线,而是一根已经组装好的护套电缆,内部通常包含2根(火线、零线)和1根裸铜地线,所有线束外部还有一层总的塑料护套+尼龙保护。所以,单根导线外皮就薄,不硬就自然软了,地线还是裸铜线,更软了。美国一所大学获得诺贝尔奖比很多国家都多,智力不差,美元可以买地球上所有商品。

中国BV: 是一根 “单芯导线” 。它指的是单根聚氯乙烯(PVC)绝缘铜线,没有外部总护套。在实际布线中,火线、零线、地线需要分别穿管或单独安装。穿管用钢丝绳拉,皮必须厚要耐磨!美国非商业非高层,那种独栋电线不穿管,详情见美国盖房子视频

至于美国的电线铜本身也软,又牵扯材料科学了,最关键是冶金学工艺。

BV硬线的“硬态” (Hard Drawn):铜杆在经过多次冷拉拔(在室温下强行通过模具缩小直径)后,其内部的晶粒结构会被拉长、扭曲和破碎。这种晶格缺陷和内部应力会极大地增加材料的强度和硬度,但同时也会降低其延展性,使其变脆、变硬。到这个状态就是中国BV硬线的状态。然后,进入美国工艺阶段

NM-B“软态” (Annealed):“退火”是将冷拉拔后的铜线加热到再结晶温度(几百摄氏度)一段时间,然后缓慢冷却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当于给扭曲的晶格做了一次“复位按摩”,它消除了内部应力。

破碎的晶粒重新生长为新的、均匀的等轴晶粒。其结果就是材料恢复到柔软、富有延展性的状态。

不能再聊了,说多了,有人该破防了

网友:
墙壁插座与暗盒之间电线软的原因?

网友:
现在很多包工包料工程队选软线了,方便布线,这种RVV护套三芯软线淘宝多的是,你说护套厚,国内钢筋混泥土墙埋管,你能保证施工工人不留一点水泥块、螺钉、瓷砖碎渣在管内吗?吹个管就直接上穿管机,多花一点钱省心省力靠谱。反观老美有的电工在木质夹层把薄皮护套线随手往木墙上钉,我是不敢让工人这么干。另外工频电压只有一半,结合没有穿管需要自然可以选薄皮护套扁线。
退火增加成本,多股软线都有人嫌贵,护套线更换只能整条更换,你要是赚的多,用纯银都可以,够软了,自己找厂家定制你想要的规格。关键问题是你买房准备装修了吗,业主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有人关心电表质量和安全性,因为人家有房要出租。

网友:
看完了,下定决心,一定要去美国

网友:
无知的人多 自然那啥啥都领先

网友A:
110的电压,同样的功率线要粗的多。

网友:
那还不是一点点香。。。尿骚味也香啊

网友:
活在当下,活好当下,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的电压,同样的功率线要粗的多。

你是忽略了美国插座是120伏特,冰箱空调热水器洗衣机是240伏特
从你说110伏特就暴露你只是听了点传闻,早就是120伏特了
那么插座一般也就插充电头,落地灯,台灯,都是小功率
美国人也不会:插个电炉子或者取暖器
都有中央空调了,谁会干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