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无头有尾的腾凌48V充电器

楼主:
路过大铁垃圾箱边上捡的,看到没人就捡走了,用水冲洗干净感觉是好的。它NND还用上三角螺丝了,先让它凉干吧,上图片了。

网友A:
电动车专用的?

网友:
看用料,在一众山寨货里还算不错了,最起码散热片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专用的?

应该就是普通两轮电动车用的,在地上脏的都不想捡了。

网友:
散热风扇的接口丝印是CZ还是C2?这个板子的丝印........

网友B:
据说这玩意都是铝线的,我头端时间嫌我的小电动原装的2A充电器电流小了,买了一个5A的,标称48v,充电时54.6V,全新的,35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这玩意都是铝线的,我头端时间嫌我的小电动原装的2A充电器电流小了,买了一个5A的,标称48v,充 ...

求链接..........

网友:
板子倒还干净,修修可能还有用,外壳就丢了吧

网友:
一般般,充满2小时自停

网友:
这外壳,纯纯的战损成色呀

网友:
这什么人用的啊?能脏成这样!

网友:
48v的有点鸡肋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洗干净晾干,线接上,又是一条好汉

注意看看是否有虚焊

网友:
要是坏的修好它

网友:
变压器还不错!可以再利用。

网友:
接上线修好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