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Fi路由器RSSI阈值的一种经验谈,以及不推荐 天邑TY-6201A Pro

楼主(2025-09-02):
前两天把手头的【天邑 TY-6201A Pro】固件从1.0.3刷回早期的1.0.0版本了,固件文件名【bcm96756B160_nand_squashfs_update_r979.pkgtb】,也就是早期紫色底色的设置页面的那个版本,因为手头的1.0.3固件不管是否开启TWT/OFDMA/MU-MIMO,都会有一定几率WiFi断流,双频都一样根本没法测试,在某些时刻还会几分钟就断流一次根本没法用,等刷到了前面提到的【bcm96756B160_nand_squashfs_update_r979.pkgtb】这个版本的固件时,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还支持UPNP和静态地址绑定、mesh组网等等功能,算是得到了最完整的功能,关键是WiFi不断流了,WAN/LAN也都能用,就很神奇

然后在测试中发现RSSI阈值其实可以有另外一种玩法。

大家在设置一些具备RSSI参数的路由的时候大多都会把RSSI值设置在-75dbm附近,有些比较极端的可能设置成-85dbm左右,目的是把所有信号强度强于20%的客户端都保留,低于20%的一律剔除,其实也算是比较基准的操作了,这个参数不管是2.4GHz还是5GHz下都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平衡,尤其是开了【双频合一】外加【优先连接5G】的时候,在不设置RSSI时很可能会看到设备在某些漫游情境下不断于2.4GHz和5GHz网络之间横跳,非常烦人,尤其是打游戏或者语音、视频的时候简直要命,一般建议是关闭【优先连接5G】功能,只依赖802.11k和802.11v让路由和设备自己选择信号并进行切换。

但是我看到一个很微妙的现象,【bcm96756B160_nand_squashfs_update_r979.pkgtb】固件的RSSI参数2.4GHz下默认-50dbm,5GHz下默认-88dbm。

说实话这种一反常理的参数我确实没考虑过,甚至怀疑是固件问题,直到我拿着手机打电话走出阳台的时候,网络自动切换到5GHz,然后我就彻底明白了——这是让网络彻底限制死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让WiFi没机会被人蹭到啊!

举个例子,你是一个开店的,店里需要安装宽带,你需要信号覆盖整个店面,但是你又不想被隔壁或者其他不应该联网的人使用自己的网络,这时候一般有三种选择,一个是联网黑/白名单,一个是隐藏SSID,还有一个就是限制无线发射功率。

现在的路由功能都挺多,联网黑/白名单、隐藏SSID和限制无线发射功率也都是基础功能,但是在支持RSSI的机器上现在有了第四个选项:强制剔除范围外客户端。

调整过RSSI参数的应该都知道布网真的是个技术活,尤其是大功率/小功率这两个相反的极端,如何在一个差不多大小的位置让圈子里的设备联网,又能同时禁止这个圈子外面的设备联网防止恶意蹭网真的很复杂,但是如果你把2.4GHz的圈子限制在-50dbm内,基本就等于离开你视野范围的设备根本没能力联网,岂不美哉?

在我家,2.4GHz默认-50dbm的话差不多等于距离路由直径13米左右,算上障碍物的话直线距离不会超过十米,估计当年的蚂蚁战车来了都很难抓到数据包

最后,希望你们别入手【天邑 TY-6201A Pro】,第一是2024年以后版本内存已经缩水到128MB(所有固件就算在256MB版本上开机就占掉60%,厂家不知道在想啥还在缩水),第二是固件包真的不好找,新固件功能少,老固件BUG多,简单说就是很折腾。

enjoy~

网友A:
没有完美的固件,找适合自己的。

网友B:
双拼合一不算多是哪个人才发明的。

是路由器中最垃圾的功能,没有之一。

网友C:
平时家里的路由器在哪里可以调RS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完美的固件,找适合自己的。

厂家给的就那么几个版本路由,还不能自己升级,我找厂家他也说是电信管理的所以不给,所以当时是真的气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拼合一不算多是哪个人才发明的。

是路由器中最垃圾的功能,没有之一。 ...

这不是为了方便用户识别自己的信号顺便做一手炫技么,就是可惜玩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时家里的路由器在哪里可以调RSSI

消费级路由大部分不能调节,第三方固件或者部分运营商定制版本里面会有,得看你的路由型号去判断

网友D:
这个除了送,自己不会去买这品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除了送,自己不会去买这品牌吧

刚才看了一下咸鱼上交易量还不少,估计都是冲着30包邮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咸鱼上交易量还不少,估计都是冲着30包邮去的

30的价格确实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的价格确实便宜!

如果拿到一个合适的固件还行,如果买到缩水版而且还是1.0.3固件那绝对退货了

网友E:
2.4G设置-50,那不是隔墙就废了?

二○二五年九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G设置-50,那不是隔墙就废了?

对,为了防止WIFI被隔墙蹭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为了防止WIFI被隔墙蹭走

这要是住单间还行,要是套房放客厅里卧室不连不上了,要是放卧室里客厅就连不上了...

二○二五年九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要是住单间还行,要是套房放客厅里卧室不连不上了,要是放卧室里客厅就连不上了...

可以考虑作为全5G覆盖的备选项,2.4G别人蹭不到,5G蹭到也连不上,每个房间有线MESH,完美

网友F:
最后可能发现还是原自带的最稳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可能发现还是原自带的最稳定。哈哈。

其实一直都是原机的固件,只是我拿到手的时候已经是最新的1.0.3了,肯定是装维故意升级好推销他兜售的破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时家里的路由器在哪里可以调RSSI

把信号穿墙改为其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