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古董CF卡:SanDisk 32MB

楼主:
用着好好的,突然就坏了,读不到卡了,有没有的修啊?

网友:
工控设备上用的卡?如果不是32M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90年代的产品吧,还是日立标的芯片

网友:
32兆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没搞过这,有请大神出马解决!

网友:
现在用CF卡的地方不多了吧?我好像也还有CF卡呢,找时间翻一下。

网友:
除非是机床上用的,好像这个容量也只能机床用了。大概率是主控挂了,或是掉固件了。

网友:
应该是工控机上使用的吧?这个容量好小,我还有8MB和16MB的索尼记忆棒

网友:
闪迪的产品用的日立的闪存,查了一下99年的闪存

网友:
32M的CF卡,现在可以认为是古董了,CF卡当年属于读写速度快的储存卡了,价格不菲,当年高档单反数码相机都是用CF卡,低档的相机才用SD卡。

网友:
修好也放不了什么文件,毕竟只有32m。

网友:
测测供电再扔

网友:
SLC的,还能用用

网友:
再找3片贴上,就是128M的了。

网友:
还有几个4G的CF卡

网友:
这种可以作纪念品了

网友:
我也有过,买旧相机送的8兆,再买32兆,旅游路中,不小心反接悲剧,当地买改锥拆相机,好在是无限远固定对焦,密封摄像头总成,然后用缝线针掰回插针。当时伸缩镜头可不敢修,万一坏了要拆修,光路进灰更麻烦。

网友:
家里还有一个2G的金士顿CF卡,以前相机上的。

网友:
应该属于古董级别了

网友:
8G 16G的CF卡还有两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