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检测不到的西数SATA绿盘480G固态硬盘怎么废物利用

楼主:
一块480G西数SATA绿盘固态硬盘,关机后开机就突然检测不到了。拆开看里面主控是Sandisk 20-82-10046-B0,闪存芯片是Sandisk 006743 512G。只有一个闪存。扔了觉得可惜,毕竟容量还是比较大的。怎么废物利用?本人对SSD了解较少,但愿意学习,也愿意动手。有几十年使用烙铁经验,手上有热风焊机,有一定的吹小芯片的经验。

背面没有芯片,就没照相了。
第三张图片上面是9201R方案的移动硬盘盒板子,手上还有JMS576方案的移动硬盘盒板子,不知是否用得上。
如果能修好是最好,其次是希望能仍旧用于固态硬盘。如果花费更低,做成U盘也可以。只是手上好几个手机芯片做的U盘,有点重复。
由于对SSD没经验,请建议稍微详细一点。

网友:
拆颗粒,做U盘

网友:
有工具又有动手能力就拆芯片做U盘呗。

网友A:
右边那个小电源,3个电感,应该输出3路电源,看看都正常不。

网友:
拆颗粒,做U盘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那个小电源,3个电感,应该输出3路电源,看看都正常不。

都有电压,具体多少忘了,记得有1.25、0.8

网友:
固态硬盘无法取缔机械硬盘

网友B:
上2259xt2做优盘或固态盘

网友:
U盘又多一个

网友:
搬板可以,我朋友的1TB的刚刚搬板。

网友:
估计是丢固件了。

网友:
重新开卡一般能解决问题。硬件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这类情况一般先查电源部分再说

网友:
这固态盘也太不靠谱了吧

网友:
挂闲鱼换钱。别的都只是花钱

网友:
可以做成优盘使

网友:
听大家的话,拆颗粒吧

网友:
wd st固态都是垃圾

网友:
拆闪存做U盘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2259xt2做优盘或固态盘

他那个颗粒 应该能做固态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