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0块钱的航舟排插(HZ-8938)

楼主:
这个插座应有10多年的了,放在旧屋一直没用,最近去收拾东西找了出来,看看还能不能用~~~

网友:
我竟然看成了航母插座

网友:
做工值这个价钱,用音箱线是不是有点危险

网友:
我也看成了航母插座

网友:
这样插座非常耐用

网友:
良心插座啊!

网友:
看起来扎实,但是并不好用,我以前很多这一种都淘汰了,现在用美标日式的

网友:
不是航母上用的插座。

网友:
以前的插座都是两侧弹簧压着,多个插头同时插入可能有的接触不良

网友:
0.8厚铜片?还有那么多弹簧,属于插排的爷爷辈产品了 将就用吧。
看到坛友拆过在鬼子废机座里面捡的这种模式的插排,那个用料甩神州几条街~合着学了鬼子的模样,做了拉胯的瓤子~~~

网友:
并不好用  也没有0.8看着只有0.4的样子

网友:
我还以为航母上用的

网友:
航母插座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插座本身不孬,但是用音响线的做法就不太值得推荐了。。。

网友:
我都淘汰了这种的

网友:
不知道和造万用表的航舟是不是一个厂生产的

网友:
不建议将音箱线用于AC220V,有二个三插插座,还是恢复接地线吧。

网友:
多少年的老货了,竟然没碎

网友:
拆了换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