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JMS578的休眠时间究竟是什么决定的

楼主(2025-09-02):
JMS578的硬盘盒,装机械硬盘后,联机一段时间后会自动停转,这个可以在刷固件时设置休眠时间。

但实际连接主机后,硬盘会忽略固件的休眠设置时间,不管设置了多少秒数,在停止操作后几十秒内停转,停转后再要访问,就会延迟一下能重新转起来了后再正常。
硬盘停转可以由电脑电源管理设置,但对硬盘盒不起作用,硬盘盒的固件设置也无效,硬盘还是几十秒就停转。
同个硬盘盒换了个其它的机械硬盘,停转时间就又变了,我觉得貌似是硬盘自己在决定自己的休眠时间,不同的硬盘里的设置还不一样

网友:
https://www.jmicron.com/zh-cn/products/list/12

网友:
检查系统电源方案里面的硬盘休眠时间和硬件管理器里面的USB设备管理选项,禁止系统接管就可以被硬盘盒主控控制启停

网友:
固件可以设置。

网友:
现在这好多软件 后台小动作可多了
可以再pe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