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高速服务区汽车加满油后启动不了当时那个急啊

楼主(2025-09-02):
8月20日有事出差自驾,行进到中途提醒油量不多了,于是进高速服务区加油,加满油后启动不了,车子刹车踩不到底,方向盘也不灵敏了,启动时声音都有,就是马上就熄火了,感觉就是怠速不稳,尝试了几次还是不行,有事一车人等着那个急啊。

仪表盘没发现故障提示,跟平时没两样。
猜测可能是过热个别电子元件故障或者电瓶接触不良,打开发动机盖散热一会,检查电瓶连接也没发现接触不良,尝试启动还是启动不了。没办法了就喊服务区的修理工过来看看,修理师傅过来启动了几次也马上熄火,启动后马上加油门能运转,松油门后马上熄火。修理师傅说无法判断哪里的故障,要电脑检测收费80元,着急有事就答应了。OBD连接上掌上电脑,读出来故障码说是混合气过浓/碳罐电子阀故障,清除故障码后启动正常了,于是熄火重新启动了几次都正常,于是立马付款即使有问题到达目的地再修了。

回来后加满油又出现启动不了,于是启动后马上加油门维持1000转以上运转两三分钟,松油门后稳定在怠速状态了。事后想想,车子本身可能没啥大问题,于是百度搜索一下:

果然,高温天气存在气阻现象‌
:高温天气油加太满易产生气阻,建议打开油箱盖放气10分钟再启动。
各位出现类似情况,可参照上述方法解决。

网友A:
去年检车严了后,买了个OBD检测器装车上,可以检测、消除故障码,遇到这种情况就能用上了。

网友:
其实并不是加油太满造成的,而是碳罐的过滤膜烂了,活性炭粒漏出卡住了碳罐电磁阀导致发动机持续从碳罐吸入汽油,混合气过浓。要根治需要换碳罐。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看起来像是日产的车子

网友:
这个还有点新鲜,下次遇到类似问题可以参考了

网友B:
燃油汽车是不能加满油,太满的话,油不会往化油器里走;我的燃油摩托车,有一次加的太满,油箱盖拧紧后,上面没有空气了,所以加油门加速时,油流的很慢,或者流不动,容易熄火,好像是一个道理,就是油箱顶部变成真空,负压了。

网友:
摩托车化油器的有可能,汽车是油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燃油汽车是不能加满油,太满的话,油不会往化油器里走;我的燃油摩托车,有一次加的太满,油箱盖拧紧后,上 ...

汽车你当碳罐是摆设不?哈哈

网友:
油的质量不行。

网友:
这种情况也可能是怠速油泵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检车严了后,买了个OBD检测器装车上,可以检测、消除故障码,遇到这种情况就能用上了。 ...

都是大聪明,高手啊

网友:
要是我保证是第一时间怀疑油有问题。
涨知识了。

网友:
学习到了,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收80还算过得去吧,没有大刀

网友:
其实你打开油箱盖,稍微蒸发一会就行了。但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换碳罐电磁阀就好了!

网友:
我以前有辆普拉多就是经常加不起油门,检修了各个部件,甚至连油箱都清洗了,后来我发现我把加油口打开一会就能恢复正常行驶几百公里,没有换碳罐和电磁FA,想必应该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碳罐堵了,直接换吧

网友:
换过碳罐,碳罐上年头了,活性炭逃逸到碳罐电磁阀那里卡住了阀瓣,导致碳罐电磁阀常开,加油完油量指针不准。换了碳罐和碳罐电磁阀就好了

网友:
我都是一百、两百的加油,很少加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