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也拆个微硬盘,是玻璃盘片吗?

楼主:
说“也”是因为有坛友拆过一样规格的,见拆一个东艺机械迷你小硬盘。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我这个捡来就没有主板,一侧还撬开了,盘片碎了三分之一(忘记拍照了),我拆开稍用力,盘片就碎了,掰这种盘片的感觉就像掰光盘,但非常省力。

五角星的螺丝,不像台式机硬盘那么紧,一只手捻就松掉了

1、这是碎裂后的照片

2、主板没有了

3、

4、

5、

6、

7、

8、喜得小磁铁一块

9、两个盘片,双面上下磁头是夹紧的,应该是全接触读写磁头,不是悬浮的

10、磁头细节

这种应该是玻璃盘片吧?是的话应该是IBM公司产品了

网友:
光盘都没它好碎,得一磁铁

网友:
玻璃的怎么记录

网友A:
把数据恢复一下,说不定会有惊喜

网友:
转起来会悬浮吧,直接接触寿命不长

网友B:
是不是玻璃拿来透一下光应该可以看出来,能透光的话很可能是玻璃的,金属材料一般透不了光.以前拆过台式机大硬盘,挂着吹有振动声,好像吹银元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玻璃拿来透一下光应该可以看出来,能透光的话很可能是玻璃的,金属材料一般透不了光.以前拆过台式机大 ...

不透光的,两面都跟镜子似的反光,像有机玻璃加涂层。台机的大多是铝基盘片吧,掰的话只是变形不断裂

网友:
我也有个东芝的小硬盘,好的,还能用

网友:
诺基亚 自带那个?

网友:
小东西真精致

网友:
玻璃的容易碎裂,别的材料没那么容易。

网友:
我拆过的都是铝制

网友:
玻璃与铝一样,关键是它表面的涂层。

网友:
看磁头还是双层盘

网友:
看这粹的样子是玻璃的样子

网友:
表面涂满了磁粉.铝片其实也是,铝也是不带磁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数据恢复一下,说不定会有惊喜

没有索引,你读出来的只是一组0跟1,毫无意义

网友:
如果是不锈钢材质的盘片还可以得一杯垫,这下就剩下个磁铁了。

网友:
拆拆拆,搞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