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誉嘉扬老年代步车智能充电机

楼主:
今天拆解誉嘉扬老年代步车智能充电机

充电机的侧面

上边的提手

铭牌特写

正面的显示屏

机器内部俯视图

机器内部侧视图

机器内部侧视看到硕大一个散热片

主板正面

SDH8303开关电源芯片

PC817光耦

开关变压器型号

开关电源管采用65F6080A

两个整流半桥

初级滤波电容

两个无极性电容,型号为105J-630V

用于铅酸蓄电池电压检测的继电器

电源初级的继电器用于防止220V电源接通瞬间滤波电容充电电流过大

初次级隔离电容

驱动变压器

大功率电阻特写

大功率电阻特写

主板背面

驱动小板

驱动小板借口端子功能

主控芯片为新唐的N76E003AT20

TL494C开关电源芯片

采用两块LM358运放芯片

驱动小板背面没有原件

显示驱动板背面

液晶显示驱动芯片为HT16C21

液晶显示屏

散热风扇

蓄电池电压检测原理简图

备注:假负载可以采用高压电源串联二极管接到输出端子。

网友:
老头乐的充电器这样的不错了,用料还可以吧,就是做工一般般

网友:
有的充电器输出端有个单向可控硅BT151,短接1、2脚也能能输出

网友:
做工还可以,带数显的,更直观

网友:
这个充电器用料太猛了,输出电流又大

网友:
威武霸道,给料挺足的呢

网友:
用料还可以,做工也算说得过去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哇

网友:
看差了,以为要拆车呢

网友A:
输出 18A ,是给多少 AH 的电瓶充电的?如果按十分之一算,电瓶是 180AH ?

网友:
谢谢分享!!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2018年的产品

网友:
没有偷工减料,

网友:
高频变压器上明明写着4815,虚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 18A ,是给多少 AH 的电瓶充电的?如果按十分之一算,电瓶是 180AH ?

大概是1.8A吧?电瓶车充电器大多在2-3A左右

网友:
也就是开关电源的啊

网友:
这充电器输出功率真大啊。能够达到864W。

网友:
做工似乎还可以,铅酸电池也比较安全,就是密度一般

网友:
  相当不错   品牌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