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个闪迪的u盘还能拯救吗?

楼主:
插电脑上没有任何反应了

网友:
扔了吧,我这都烧了好几个了

网友:
小容量的坏了直接扔

网友:
有重要数据就搞,没重要数据就扔,反正我救了几个32 64的回来了

网友:
我有两个64g的,速度很慢,写入后面不到10m

网友:
没听说闪迪的U盘有量产工具。

网友:
我也有一个32G的

网友:
多试几个电脑接口,,有时可能是接触问题,,最终一样无法读取,就只有丢,,反正也便宜

网友A:
一个4G的,此刻正在电脑上,考mp3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4G的,此刻正在电脑上,考mp3歌

基本是专门用来听歌了

网友A:
外形是一样的,之前大约似乎是投标或上报材料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形是一样的,之前大约似乎是投标或上报材料用的

楼主这个成这样了,挽救?难度很大了

网友:
小容量的坏了直接扔,不值 得费功夫

网友:
黑胶体,垃圾桶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二○二五年九月二日

网友:
你有这个技术就拯救吧。

网友:
现在这玩意最大容量1t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