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钻劲大还是交流电钻劲大啊?

楼主:
东成400w,和东成16v有刷,这俩铝合金打孔哪个劲大呢?

网友:
一定是交流电。

网友:
交流电钻转速高,充电钻转速低扭力大。

网友:
是我的话我选插电的...

二○二五年九月二日

网友:
插电的,我这里锂电池基本都饿死了

网友:
插电的有400W功率哦,锂电的按20CC放电不到400W啊

网友:
2AH 的电池容量能提供多大的功率?

网友:
插电的转速高,锂电的转速慢。锂电是多级行星齿轮减速。

网友:
东成插电的没有扭矩控制,拧螺丝全凭个人经验手感,所以插电主要功能就是打孔。锂电是打孔打螺丝都行。楼主钻的是铝合金,据说钻金属不宜速度太快,如果金属很厚发热过猛容易坏刀头。

400W和16V感觉都能满足楼主需求,如果要没有充电烦恼有线就好,如果要功能多样锂电更优。就价格来说,400W有线更便宜。

网友A:
所谓劲大小就是扭矩大小呗,16伏充电的已有参数了:38牛米,交流220400瓦的电钻没有扭矩参数,这个要问商家了,但他也许不知道或者胡说一气,所以我们也需要自己估算一下才好。现在,已知功率是400瓦,这个是消耗功率,输出功率与效率有关,一般串激电机效率50%左右,就按50%算,所以输出功率是200瓦。计算扭矩还差一个参数,就是转速,现在已知最高转速3800/分,当然,这不是电机的转速,是电机通过减速后的转速,但我们把它作为电机的一个整体来算也是可以的。串激电机在最高转速时是达不到最大扭矩的,电钻开关带无极变速,减低转速可以增加扭矩,低速取多少才好呢?我们先按十分之一取,按380/分计算看看。扭矩=9550乘以功率除以转速=9550乘以0.2除以380=5.026牛米,显然这比16伏充电钻扭矩小太多了,要想使其扭矩增大,需要再降转速才行,如果要达到38牛米,需要将转速降到50.3/分才可以,这个转速显然太低了,等于磨洋工了。总体来说,16伏的充电钻力气比东成400瓦交流电钻力气要大一些。
说来说去,其实两个电钻在铝合金上打10毫米左右的孔都是可以胜任的,再大一点也可以,就看你用哪个方便了。下边提供英国DORMER公司的麻花钻钻孔扭矩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劲大小就是扭矩大小呗,16伏充电的已有参数了:38牛米,交流220伏400瓦的电钻没有扭矩参数,这个要问商 ...

感谢大佬,太详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劲大小就是扭矩大小呗,16伏充电的已有参数了:38牛米,交流220伏400瓦的电钻没有扭矩参数,这个要问商 ...

电钻输出轴是通过减速的 电机要到最大转速 才能达到最大扭矩。降低电机转速增加输出扭矩是什么鬼。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钻输出轴是通过减速的 电机要到最大转速 才能达到最大扭矩。降低电机转速增加输出扭矩是什么鬼。哈哈哈 ...

谁告诉你的电机要到最大转速才能达到最大扭矩?你根本不了解串激电机和直流永磁电机的功率、扭矩特性。给个直观点的万宝至775电机参数表格看看吧:就看第二个电机的参数,其空载转速(即最高转速)是19500转/分,最大效率转速是17040转/分,此时扭矩是153mN.m,此时输出功率是273瓦,最大扭矩出现在堵转状态,也就是转速接近零时,是1216mN.m。你要是把最大扭矩胡乱套用在最高转速上,可以算出,电机输出功率达到了2.484千瓦,可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的电机要到最大转速才能达到最大扭矩?你根本不了解串激电机和直流永磁电机的功率、扭矩特性。给 ...

别的不懂 我知道 这两种带减速箱的电钻  电机转速越高 转的越快劲越大。开车上坡的时候要踩油门把发动机转速提上去 车才有劲。哈哈哈。

网友:
我选插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的电机要到最大转速才能达到最大扭矩?你根本不了解串激电机和直流永磁电机的功率、扭矩特性。给 ...

真正专家!

网友:
有线的更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的不懂 我知道 这两种带减速箱的电钻  电机转速越高 转的越快劲越大。开车上坡的时候要踩油门把发动机 ...

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以直流电机调速使用为例,你说的转速越高扭力越大,本质上是电压越高,电流越大,功率越高,自然是转速和扭力都越大,符合你的说法。而且你说的车的扭力,也不是你说的发动机转速越高扭力越大,依据发动机参数不同,基本都是2000-4000的某个转速时,有最大扭力,你说的油门越大越快,本质上是功率加大了,通过变速箱减速后,有更快更大动力。

直流电机启动0转时就能提供最大扭力,即堵转启动时就有最大扭力,反倒是速度高了之后,扭力会下降,但是堵转会烧,一般锂电工具的保护电流都是25a,电流超过25a就断电保护,避免烧毁,但是550电机空载电流基本都是2a以下,775电机依据电钻的暴力程度,基本也是4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