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美利达公爵650一体指拨,禧玛诺shimano ST-EF65-L

楼主(2025-09-02):
相信好多骑行爱好者的单车已经有好多年了,想必各个部件或多或少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如果让车店老板修,既浪费钱财,又浪费时间。其实,对于我们这些爱好者来说,只要不是硬伤,但凡有一点动手能力,基本上都可以自己解决的。下边就以我的美利达公爵650山地车为例,带你拆解并维修它的禧马诺shimano ST-EF65-L一体指拨。

本车的毛病表现为,前拨无法上3档,能把链条拨到3档位置,但不能松手,一松手就又回到2档。(车店老板判定为前指拨损坏需要换新)因为第一次拆解,百度也没找到例帖,无可参考,所以,拆解之前没照照片,咱从拆解完毕反向装配开始了解整个过程。(照片较多,分两层,减轻服务器及各位电脑压力)

首先看一下拆解完毕的全部部件,然后分开放大特写,然后再说一下装配注意事项

两个卡簧

卷线盘及档位齿片

短拨

长拨

长拨背面

卷线盘及短拨压片

长拨轴套

两个复位簧

长拨压片及螺母。卡簧等

短拨另一面

一体指拨框架

摛纵叉(没拆下来,就一个卡簧和弹簧)

框架背面

一体指拨型号,属于中档产品

档位齿片

齿片背面

卷线盘及档位齿片

它俩要结合在一起才能使用,齿片带动卷线盘拉动前拨进行变档

下边是回装过程,装卷线盘时要先推动摛纵叉才能把卷线盘放进去

之后,装短拨时也要推动摛纵叉

装好卷线盘后装复位簧

然后装下边这个压片,磨损这面朝下

转下层接着回装

楼主:
准备装压片

压片按这个方向挂住复位簧

穿过压片螺丝

然后逆时针转动压片,对上短拨轴孔

之后把上卡簧装上

然后把框架反过来,准备装长拨

装上长拨轴套

长拨上的棘轮,(离合作用,推长拨时才会有动力,长拨弹回时离合打开无阻力)

装好棘轮装卡簧

将长拨装在轴上,(回复簧不好装,需要尘头镊子耐心安装)

装到这步时候发现,刚才先装正面卷线盘等部件不太对,拆了重装,先装长拨之后再把刚才的步骤复习一遍

装好之后加润滑,原想用石墨粉,后来想想还是黄油比较好,石墨粉估计时间不长久

液体黄油真不错,好操作

长拨压片

把档位指示条装上(红点)档位线刹车线都装上

先不固定一体指拨

把长拨压片螺母拧紧,这里容易松动

因为拆修次数多了,防螺母松动的齿片四个断了三个

用704止动吧

这样应该也能防止螺母松动

把长拨后盖装上

先不固定一体指拨,等装上把套之后,分配好位置再固定好把套,一体指拨

忘了发视频,补上

回装之前试试

所用到的工具润滑油等

至此,一体指拨已经完成拆解和回装,下边说一下,指拨、前拨、接线的配合调整。(后边已经不是指拨的范畴了)

1、先不装拉线,调前拨上的L螺丝,使前拨内侧与牙盘最小盘距离为3-5MM
2、装上拉线,用钳子拉紧固定。
3、拨动前指拨将链条调整到3档,然后调整前拨上的H螺丝,使前拨外侧与最大牙盘距离为3-5MM
4、拨动指拨使链条到2档,调整指拨上的拉线松紧螺丝,使前拨内外侧都不与链条摩擦
5、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步骤都要与后拨档位配合调整,(以24速为例,一般情况下,前1档对应后1-4档,前2档对应后3-6档,前3档对应后5-8档,以前拨不磨链条为准。绝对禁止前大盘对后大盘,前小盘对后小盘,以链条与车身基本平行最为理想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那么多图,都很清楚,赏心悦目

网友:
高手,这种我一段拆散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零件挺多

楼主拆的手油乎乎,怎么一边拆一边拍照的,有人帮忙拍吧

网友:
夏天即将过去,修复维护好单车,随时准备出发!
机械结构看上去不比电路简单!

网友:
楼主真厉害,这个都能分解维修。现在我也是尽量不去店铺维修,能动手的自己动手。最终的结果是专用工具买了一大堆。维护变速车调整前拨和后拨,一般人确实容易调乱,不管前拨和后拨在变速不好用时千万别乱调L H这2个螺丝,它们只起到限制链条最外和最内的作用。这个只要在没装拉线时调好链条飞不出去就行。

网友:
技术贴,我就怕拆了安装回去问题更大

网友:
配件是真的多。

网友:
修复好了心情特爽。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有技术肯折腾就是好。

网友:
威武,  霸气侧漏,

超级威武 !!!

游标卡尺有么?

测绘啊 ~~~

网友:
高手高手,这种我一段拆散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看起来 很复杂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样的不能降档,按不上去,拆开发现一个小的止回摆削的拉簧断了,导致止回失效,找了一节弹簧改上去好了

网友:
一个换挡拨杆有这么多零件啊?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
这玩意这么复杂

网友:
新加坡生产的喜玛诺。

网友:
好复杂,一直想拆没敢拆,楼主帮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