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士顿还出过这种盘,这不是读卡器主控吗?(Kingston DTIG4/8GB)

楼主(2025-09-02):
这是读卡器hub主控不是吗

网友:
看颗粒封装尺寸应该是EMMC,配一个读卡器主控没毛病啊?这主控还可以直接用转接头让苹果设备直读

网友A:
KST应该不会做这种U盘,有没有可能是山上的KST?

二○二五年九月二日

网友:
这个领域   有没有   高端制造厂商

网友:
降级使用 不可以吗?

网友:
不稀奇吧?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网友:
贴一个的多见,这种贴俩的少见的很啊

网友:
库存慢慢消化呗,现在很少有地方用到大容量nor flash颗粒 大多都是生产emmc颗粒,可以用在手机机顶盒 平板车机上,时不时客串u盘合情合理,这做工也不像山寨,我感觉这个写性能轻松过100 读取200+。

网友:
会不会自己贴的EMMC呢,这种套件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KST应该不会做这种U盘,有没有可能是山上的KST?

山上金士顿应该不会打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上金士顿应该不会打标

山上的壳子,回收的KST芯片呢...

二○二五年九月二日

网友:
这个板子上有金士顿的编号,2024879-001.A00,和U盘接口的C4879钢印号对的上,应该不是假货

金士顿吗,啥方案都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上金士顿应该不会打标

只是用了金士顿的拆机片,但绝对不是正品的金士顿U盘。

网友:
这主控不错好吧,山上的能用5毛的主控就不错了

网友:
金士顿U盘假货太多了。

网友:
这焊接的工艺看起来不像是金士顿的,低温锡明显有多溢出来的。

网友:
虽然 但是,这板子做工看起来不错啊,3224采购成本也不算低啊

网友:
感觉是运气好,去机顶盒上面拆的拆机颗粒,也是金士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