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一个交流电的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25-09-02):
我想检测我一个大风机的电流,是插220V交流电工作的。  我本来手里有个功率计,直接插上去就能显示电流了。  但是想请教一下,如果自己用单片机来检测它的工作电流,应该用什么方案好一点呢。电流在0到5A左右。谢谢各位了

网友:
1.现成电量计IC,类似HLW8112
2.直流IC高速采样,自己处理,类似INA226
3.自己搭采样放大电路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A:
借楼请教一下,如果用计量芯片BL0942,那么交流互感线圈有没有现在的成品?又是如何选购的?

网友B:
电流电压表不都是大把现成的工业品么?

二○二五年九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电压表不都是大把现成的工业品么?

是啊。所以我请教的是自己如何用单片机检测。自己做的可以小型化,加上一些自己的调整控制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请教一下,如果用计量芯片BL0942,那么交流互感线圈有没有现在的成品?又是如何选购的? ...

好像这种芯片都不适应互感线圈采样的,这颗芯片官方应用说明电压是电阻分压、电流是1mΩ合金电阻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请教一下,如果用计量芯片BL0942,那么交流互感线圈有没有现在的成品?又是如何选购的? ...

交流互感线圈 有现在的成品,淘 宝一搜很多。

网友:
主要看你得到的最终功率值需要多少的准确度。

因为电机属于感性负载,还有部分容性负载,并不是纯电阻负载,所以常用的功率测量方案都是以阻性负载作为计算方案的,举个栗子来说,就想220交流电波形,实际不是正弦波,而很多方案都是以理想正弦波为模型计算的。

如果你需要准确的客观的显示功率值,就要用到峰值功率因素等等考虑进去,这个计算就很复杂了

你若想当个欢乐表看看,那么市场上常见的功率计足矣,若你若较真,那么就需要专门的方案设计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hlw8110也是交直流检测,交流检测能达到千分之几的精度,电压电流也可以直接分压电阻就行,uart传输数据,hlw8112可以spi传输,你甚至直接用电脑串口观测电压值

网友:
自己的功率计多数是欢乐表,用电表的功率功能还是比较靠谱的,特别是国网洗礼过的,哈哈哈

网友:
交流电流检测用电流互感器,我这专做互感器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就互感器加运放,再整流成直流电压,再进单片机ADC

网友C:
互感器主要参数是电流比,比如1000:1,即0-5A对应0-5mA。互感器不能开路,接500欧姆电阻,则电阻两端有0 - ±2.5v 交流电压。在加上一个2.5偏置电压,可以得到 0-5v直流波形,就可以采集了。

50Hz是很容易采集的,计算上则需要点数学。

网友:
很久前做过一个简单的,但是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用电流互感器,后面接入运放。单片机的性能略微好点的,间隔一定的时间(这个很重要),连续采样512个点,同网上的公式计算,可以得到50Hz交流电的有效值。误差可以到2%左右。
如果你要很精确的,就直接上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互感器主要参数是电流比,比如1000:1,即0-5A对应0-5mA。互感器不能开路,接500欧姆电阻,则电阻两端有0 - ...

请问这种直流的正弦波ADC要怎样计算,我手上有互感器,也有单片机,我想验证一下,谢谢

网友:
测量或找到信号的峰值 (V_max) 和谷值 (V_min)

使用公式:交流峰值 V_ac = (V_max - V_min) / 2

网友:
电流互感器+整流滤波+ADC

网友:
做出来不难,难的是如何校准??  如果不能校准就是个玩具了

要知道那些校准仪器是非常贵的,几千,几万元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请教一下,如果用计量芯片BL0942,那么交流互感线圈有没有现在的成品?又是如何选购的? ...

有现成的电路板焊接交流互感器0-5a的,网上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