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关移动硬盘盒问题:固态硬盘正常,机械硬盘有异响

楼主:
我有2个2.5寸移动硬盘盒,一个主控jms567另一个jms578,插固态硬盘没事一切正常,插机械硬盘差不多隔一秒吱吱响有时候像是敲盘声(盘是好的)不显示盘符插几次有可能识别,打开读取也有可能卡死掉盘,以上现象我怀疑是usb供电带不动机械硬盘(插的机箱后面3.0usb),我想知道有什么解决方法,还是硬盘盒主控不好求推荐个稳定硬盘盒

网友A:
记得在5V±那里加个10V100uf的电容

网友:
换根好的USB线试试呢

网友B:
线细了,,以后买typce硬盘盒,,可以买好的配套粗线。以前的mini口线很细的。

网友:
怀疑是usb供电带不动机械硬盘 ----- 是的!机械盘的耗电比固态盘大得多!根本的办法是加一个5V的外接电源。我的2个移动硬盘盒现象和你的一样,最后外加 5V 3A 的电源完美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在5V±那里加个10V100uf的电容

不开玩笑,这方法你试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细了,,以后买typce硬盘盒,,可以买好的配套粗线。以前的mini口线很细的。 ...

很早以前买的,线是硬盘盒带的不算细差不多能有6mm

网友:
信号线要粗,短

网友:
有些移动硬盘盒可以额外插DC/MicroUSB加电的吧?

网友:
是供电不足吧

网友: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可能只有外接电源这个办法了。

网友C:
只能插2.5寸笔记本机械硬盘,3.5硬盘必须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插2.5寸笔记本机械硬盘,3.5硬盘必须外接电源

看好介绍就是2.5机械硬盘

网友:
早期的移动硬盘都是双USB头,就是供电不足!
用好线,插机箱后面的接口,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我用的斐讯的,机械硬盘一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早以前买的,线是硬盘盒带的不算细差不多能有6mm

皮厚,,不一定线粗线好。。而且要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开玩笑,这方法你试过么?

试过,可以说正常用,上面说的对,用双usb口的就好了

网友:
USB接口是接后面的不?

网友:
确实是供电问题,找附带供电头的三头数据线即可,咸鱼上一条3到6块

网友:
接机械盘有敲盘声,大概率供电不足,简单解决办法换根好点的数据线;也可在板子输入正负极处并一电解电容,另外可自制一根双U头线,一根U头传数据,一个U头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