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九阳电热水壶不加热维修

楼主:
同事的电水壶

好大个块头,5L的

内部出水孔有一大半都被水垢堵死了,我用尖头镊子硬捅开的

这是捅开后的效果了,水垢沉积在软管内

软管内很多水垢,用水捏几乎快有半管了

清理水垢的时候,不小心把根部弄掉了,不知道用的是啥密封软胶?

这是清理出来的水垢

我用绑扎带固定的,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漏水,目前没有问题,我有铁箍,没舍得用,哈哈

义务帮忙,能省则省

试机只有通电瞬间有1600W左右功率,然后就不加热了

只有拆开控制板看看

还挺简单,一个开关电源和继电器

原来是继电器虚焊了

为了牢固,周围多刮开一点

装机正常加热并能顺利出水了

原来的电源线也烧坏了,又赔上一根电源线

手工,物归原主

网友:
没看到出水口啊 没搞明白

网友:
没看到出水口啊 ------ 和软管连接的是一个小水泵,水泵反转了是不是就是出水?

网友:
修复清理一下又能继续再战了。

网友:
老大,好久没发贴了。

网友:
扎带好像是不耐高温的。

网友:
那个是硅胶管,用塑料扎带就可以了

网友:
那么多水垢,这水喝起来不放心啊!

网友:
看着还行  做工挺好的

网友:
水垢挺多啊,没用净水器吗

网友:
那个软管就是累死狗捆扎的,胶没啥用

网友:
买点柠檬酸除垢剂,两袋就够了,烧热,加入除垢剂,放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倒出来的水和牛奶一样,水垢溶解了,喝水也健康了。

网友:
居然断了这块

网友:
我们这,把这叫电热水瓶。如果用柠檬酸水泡,估计可以省一条绑扎带。

网友:
九阳这种电热水瓶不多见

网友:
又修复,又清理,认真负责的做法!交回原主又可再战好多年。

网友:
现在办公室里喝自来水的人不多了

网友:
楼主义务修好

又搭了一根线

网友:
水垢真多看来是用自来水